[STM32F4]
STM32F412RET6贴上后无法下载

楼主(2022-11-21):
做成板子,该芯片贴上后,无法下载程序,求解决渠道方案,有大神会吗?

网友A: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啊,你需要逐一排查,比如有无虚焊、短路?供电如何?

网友B:
解决方法就是检查、核对,再检查、核对,再再检查、核对。当你仔细检查三遍都确定没有短路、搭锡、虚焊、助焊剂残余、电源不符合要求等因素后,就可以考虑更换芯片了。

网友C(2024-11-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D: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E: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F: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G: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H: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I: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J: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K: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L: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