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求一个DMA的生成不同频率同占空比的例子有吗?

楼主(2022-11-21):
如题,在网上看到说ST的可以实现输出比较模式能够输出不同频率占空比也不同,请问下国民技术有这样的例子参考吗?谢谢。

网友A:
有相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demo,不同频率的话得用多个定时器吧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的话顶多占空比不同吧,应该没有频率不同的情况

网友C:
可以的哦,官方例程也有,定时器DEMO里面有个DMABurst,可以同时DMA搬运多个数据到TIM寄存器,实现同时修改频率和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