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芯片用STLINK烧写会出bug吗?

楼主(2022-11-21):
小白求助:用的GD32F103RCT6芯片,GD官方的固件库,keil5的debug功能,stlink debugger, dialog dll改的DARMSTM.DLL,  paramater改的-pSTM32F103RC。然后debug之后,最基础的点亮LED失败,debug软件上GPIO寄存器置零置1显示正常动作,但是硬件置零置一无动作,LED不亮。烧写器是ST-LINK V2,用stlink utility识别GD的芯片为STM32F10XX。
是不是最好用兆易创新自己的烧写器写啊,还是说芯片可能是坏的或者硬件电路不对?

网友A:
GD的没有用过,一般ARM核的,我都用JLINK,通杀

网友B:
怎么会想到用ST-LINK呢?即使要用也应该是用Jlink啊,Jlink是通用ARM内核芯片的烧写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想到用ST-LINK呢?即使要用也应该是用Jlink啊,Jlink是通用ARM内核芯片的烧写器。 ...

这说明ST的厉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