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替代STM的M0、M3、M4系列规格书奉上

楼主(2022-11-21):
@LucasYe :谢谢
不发规格书说做贼一样,藏的那么深,发了怎么也没人来踩一脚呀 (T—T)

楼主:
别沉了呀!

网友A:
很好,国产代替势不可挡!

网友B(2023-01-26):
价格不便宜,大家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便宜,大家散了吧

请问什么是便宜,什么是不便宜呢,M4卖个一块多,那确实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便宜,什么是不便宜呢,M4卖个一块多,那确实便宜

性能规格都大同小异,要是价格再没优势,那还有什么意义? 想知道价格区间,或者说特色,但是你们都不说,这不是让人郁闷吗,我故意乱说价格,就是抛砖引玉

对选型有用的参数,希望多了解,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