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ADC串扰问题

楼主(2022-11-21):
项目中用到ADC识别按键,同时也要采集一路交流信号.发现交流接入时,会有强烈干扰进入按键接入的AD通道,导致误触发.  试过单独开启按键的AD通道,即使这样,交流信号的干扰也会串入按键AD通道中.请问怎么解决这种串扰问题.

楼主:
这种串扰不是来自外部耦合的,是交流信号进入MCU内部后,干扰到其他AD通道,不管是否开启交流信号对应的ADC通道,只要有交流信号通过MCU的ADC管脚接入芯片内部,就会发生干扰

网友A:
这个怎么样才能有效避免呢?

网友B:
采样时间太短,增大采样时间

网友C:
ADC 串扰确实难,最好使用ADC模块实现。

网友D:
是外部的信号干扰的吗?

网友E:
模拟开关引脚都分配给同一个ADC了吗?

网友F:
之前在stm32上经常遇到,换一个引脚就行了。

网友G:
改小ADC时钟即可。

网友H:
增加一个滤波电路是否起到作用呢?

网友I:
采集的什么交流信号?

网友J:
独立的ADC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在信号源与ADC之间加入跟随器进行隔离实现消除通道串扰问题

网友L:
配置到不通的通道上就行。

网友J:
增加采样的时间,应该可以避免。

网友M:
这个串扰应该不是芯片内的吧。

网友N:
使用DMA方式采集的吗?

网友O:
请问  使用adc如何识别按键啊  一个是开关量一个是模拟量采集啊

网友P: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并且使用不同的层

网友Q:
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是不是交叉了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样才能有效避免呢?

可以安排交流电和直流信号分布在电路板的不同平层中吗

网友S:
考虑交流信号不要直接进入单片机  采用两级联调呢

网友T:
不会知道交流信号是否可以使用光耦隔离进行处理呢

网友U(2023-01-03):
使用adc如何识别按键啊

网友V:
使用数字滤波算法吧。

网友W:
ADC串扰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X:
是你的信号存在干扰的吗?

网友Y:
选择用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Z:
增加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A:
选择一个稳定的电源电压芯片。

网友AB:
这个不同通道之间也存在干扰的。

网友AC:
信号干扰可能是受到了电源的影响。

网友AD:
这个ADC的串扰问题不好解决的。

网友AE:
一直在用STC,从8脚的STC8G1K08A到64脚的STC8A8K64D4/STC32G12K128都有带ADC的,它的抗干扰很不错,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