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这种运放的IO口需要配置吗?怎么配置啊

楼主:
请问OP1+,OP1-和OP1O我该怎么配置他们啊,这边DAC已经能输出200HZ三角波。

网友A(2022-12-04):
得配置的,不然运放也不能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B:
不行,我不是很会这种模拟电路,但我知道一定要配置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

网友C:
你要配置这两个IO的话,是为了实现波形可调吗?

网友D:
我觉得这应该是看你运放要实现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吧,最好把图截全了,方便帮你分析的

网友E:
楼主可以这样,用仿真软件先仿真一下硬件,看看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那个适合你的项目需求

网友F(2023-02-20):
当IO输出为高电平时,其驱动能力很弱,外部负载很容易将其拉至低电平。当IO输出为低电平时,其驱动能力很强,可吸收相当大的电流。
准双向口有三个上拉晶体管,一个“极弱上拉”,当端锁存器为逻辑“1”时打开,当端口悬空时,“极弱上拉”将端口上拉至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