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M8775C完美替代TC358775XBG、ICN6202 MIPI转LVDS

楼主(2022-11-22):
1.概述
GM8906C 型 24 位 FPD-LINK II 接收器,其主要功能是实现 24 位色 FPD-LINK II 格式
转换,即将 1 路高速串行数据解码成 24 路并行 CMOS 数据和 1 路并行 CMOS 时钟信号输
出。
芯片内部集成终端电阻,可通过外部 I/0 或 I
2C 总线进行配置,支持 power down 模式。
芯片 core 电源 VDDn为 1.8V,IO 电源 VDDIO可支持 3.3V 和 1.8V 两种电压。
该芯片的主要应用领域是视频图像的高速传输,采用 1 对差分传输线缆即可实现视频信
号传输,极大提高了视频图像传输系统的集成度。如需详细资料或购买可联系占生
原装正品 。现货优势2.特征
a) 工作温度范围:-40℃~85℃;
b) 电源电压 VDDn:1.8V;
c) 电源电压 VDDIO:3.3V 或 1.8V;
d) 封装形式:QFN60;
e) 器件等级:工业级。
3.封装及引脚功能说明
本器件采用 60 引线的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QFN60),引脚排序如下所示。

网友A(2024-11-0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B: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C: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D: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E: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F: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G: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H: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I: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J: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