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按键硬件滤波会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2-11-22):
第一次遇到 F405 PC7引脚设置为按键后 上拉模式 按键处并了一个104电容,按键就一直报HardFault_Handler,确认是104的问题,但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如果是内部上拉充电很慢的话会报HardFault_Handler么?求教。

网友A:
我也比较好奇,这个硬件错误是为啥会报出来

网友B:
这个PC7默认是啥功能的IO啊?

网友C:
是因为这个引脚被下拉了就有问题么?

网友D:
那你去掉这个电容试试呢?

网友E:
可能就是因为电容充电有时间导致的吧

网友F:
就算有电容,按理来说应该也不会报硬件错误才对啊

网友G:
你换个IO也是这样吗?

网友H:
你弄得输入吧,你可以不用内置上拉的

网友I:
换个小点的电容试试,也许能OK

网友J:
其实去掉个电容也许就不会硬件错误了

网友K(2023-02-20):
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