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DAC不使用定时器能生成三角波吗?

楼主(2022-11-22):
DAC不使用定时器能生成三角波吗?

网友A:
自己用延时,软件触发DAC就行了,三角波模式只要触发就会自动递增递减,跟用什么触发源没关系

网友B:
DAC应该能输出三角波吧

网友C:
这个没研究呀,不过DAC不是模拟转数字外设么,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没啥问题,我觉得,可以写个demo试试

网友E:
按理来说是可以输出三角波的

网友F:
你得用定时器吧,不然输出的波形能连续吗?如果有别的业务的话

网友G:
你要是单输出三角波的话,应该可以不用定时器吧

网友H:
这个我没试过,有时间我可以试试去

网友I:
为啥要不使用定时器呢?

网友J:
你可以去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K:
我一般都是用ADCDAC用的比较少,嘿嘿

网友L(2023-02-20):
可以在DC或者缓慢变化的信号上加上一个小幅度的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