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xpt2046电阻触摸屏

楼主(2022-11-22):
stm32
电阻触摸屏怎么设置菜单界面,可以直接点屏幕进入菜单

网友A:
你得先做个UI界面才行,然后通过触摸屏反馈,你定义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有现成的demo的,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就可以确认触摸范围,然后只要点击这个范围内的地方,就可以进入到菜单就好了

网友D:
你找个参考例程吧,看看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网友E:
这个我还没研究过,但是我知道这种电阻屏是有范围的,你设置这个范围,然后到这个范围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就行的

网友F:
你要知道这种电阻触摸屏就是ADC反馈就OK了,就能知道你触摸了哪里

网友G:
学习一下XPT2046的呗,你可以找一下demo就好了

网友H:
网上找些例程呗,很多例子都是用的这款触摸反馈呢

网友I:
你先获取到电阻触摸的数据,然后多试几次,就可以知道电阻点到了哪里,然后就可以设置你说的业务了

网友J(2024-11-08):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K: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L: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M: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N:
一般PCB是V-CUT,

网友O: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P: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Q: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R: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