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源问题导致C8T6核心板多次烧坏希望大家帮帮我共同解决问题

楼主(2022-11-22):
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智能小车的项目,要用到 mg996舵机X4,370电机X4,核心板采用STM32F103C8T6,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关于电源管理的问题,个人解决不了,也没有资料,更没有人问!
供电是用的3节18650,通过L7805转5V,给mg996舵机供电,C8T6核心板是用的AMS1117 经过L7805输出3.3V 问题就出在这,开始只是L7805发热于是看到有人说可以并联7805,发热没有解决,然后调试失误导致小车撞墙,紧接着板子就坏了,
开发板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芯片发热

网友A:
买一块DCDC可调稳压模块,用稳压模块的输出给单片机供电,而且你的L7805输出是5V,STM32F103不是需要3.3V的输入吗,5V肯定烧了。

网友B(2024-10-2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C: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D: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E: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F: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G: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H: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I: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J: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K: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