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没有推荐stm32控制稍微大一点的四轴飞行器

楼主(2022-11-22):
有没有推荐stm32控制稍微大一点的四轴飞行器

网友A:
啥是稍微大点的四轴啊?

网友B:
你可以做成大4轴,但是主控可以不换的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小马哥的4轴,他还开源,很奈斯

网友D:
应该有吧,很多都有开源的四轴飞行器的

网友E:
你想要多大的四轴啊?

网友F:
4轴之前还比较热门,现在好像不咋热了

网友G:
话说,四轴是不是都是靠电调来实现控制的?

网友H:
现在四轴谁家做的好呗,你参考一下就行的

网友I:
我之前鼓捣过小马哥他做的四轴飞行器,就很不错,很稳定

网友J:
大四轴啊?还不如六轴呢,六轴也行

网友K(2023-02-20):
可以参考小马哥RoboFly开源四轴制作的四轴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