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T0定时器 启动定时模式的 开关在哪?

楼主(2022-11-22):
KF8 定时器T0  使能  不像其他T1~T4   有TxON 位寄存器可以操作, 我看了下,没看出那个打开 。
总不会是PSA=0 切换时钟过去或是T0CS=0 模式切换  算启动吧?通过和FAE沟通,对方说 T0IE开关闭中断,那么我们中断函数内部就要这样写    T0定时器是8位  从0计数到255  1次计慢 最多可以16.830ms
if(T0IE)       //这里读T0IE来
{
    T0IF = 0;  //计数

    T0    = x;  //
    如果要关闭则T0IE = 0;

其他T1~T4 都是16位, 我是T2做PWM输出, 一般先不要用T0 不够用,再上吧。
T1定时器 是 可以选择SCLK/4 作为时钟源,然后再选择 8 分频, 因此 他从0计数到65536溢出瞬间,可以获得的时间是最多的。
T3 T4 最多选择SCLK/8 作为时钟源,因此0到65536溢出时间,就是几十ms 。
T2 是PWM输出专用定时器~  当然你不用PWM 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