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串口循环队列

楼主:
先说串口,这个应该都知道吧(不知道的童鞋,先把基本**好),大部分单片机或者处理器都会带一个或者多个串口,方便进行数据的通信。

那么,串口的循环队列是什么?这里以STM32的串口为例,进行解释说明。

假设串口一次只发一个数据,这倒是简单了,每次只对这一个数据进行判断,然后处理相关指令。但现实不会一直都这么美好,很多时候你收到的可能是一大串数据,你要先小心翼翼的把它们存好,然后再依次判断这里面有哪些指令要处理。

假设你定义了一个30个元素的数组a[30],每次串口收到数据都往里面存,存的时候地址加一。这个操作很简单吧,应该是都会的。

但是取的时候怎么取?你收到的指令可能是2个数据,也可能是3个数据,几种长度不一样的指令混在一起。

一次从数组里读出几个数据?怎么快速腾出已读数据的位置?还是一次都读完,然后整个数组清零?

先说一次读完,然后清零的这个方法为什么不行。

1、读的时候,里面的数据不一定是完整的。有可能某组数据刚接收到一半儿。

2、读完以后,清零之前,如果进来新的数据怎么办?

所以,比较稳妥的方法是,一次只读一个数据,读一次,清除该数据所占的位置。所以这需要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头在这个数组中的位置。

第二,当有新数据来的时候,要知道它能放在哪,所以要有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尾在哪。

第三,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来记录数据长度,存入的时候加一,取出的时候减一。

第四,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数据尾已经是a[29]了,下一个数据放哪?整个数组都清掉?NO,假设此时a[0]~a[10]已经被取出了,数据头变成了a[11]。那么新的数据尾变成a[0],即当数据尾大于等于30的时候,变成0.

如此一来,相当于把这个数组的头和尾连了起来,成了一个封闭的环,这种处理方式,就叫做串口的循环队列。只要确保数组够大,处理速度够快,那么头和尾就不会撞上。当然,程序上也要对这种意外情况做一个处理。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下面是代码,核心的部分都在这,复制粘贴一下,基本就可以了。

首先是定义一个结构体,关于数据头、数据尾、数组的:

typedef struct

{

       u16 Head;

       u16 Tail;

       u16 Length;

       u8 Rsv_DAT[50];

}ringbuff_t;

ringbuff_t Ringbuff;

然后是结构体初始化:

void ringbuff_init(void)

{

       Ringbuff.Head = 0;

       Ringbuff.Tail = 0;

       Ringbuff.Length = 0;

}

然后是存入数据的操作,把这个函数放进串口接收中断就行:

u8 write_ringbuff(u8 data)

{

       if(Ringbuff.Length >= 50)

       {

              return FALSE;

       }

       else

       {

              Ringbuff.Rsv_DAT[Ringbuff.Tail] = data;

              Ringbuff.Tail = (Ringbuff.Tail + 1)% 50;              //防止越界

              Ringbuff.Length++;

              return TRUE;

       }

}

然后是取出数据的操作:

u8 read_ringbuff(u8 *rdata)

{

       if(Ringbuff.Length == 0)

       {

              return FALSE;

       }

       else

       {

              *rdata = Ringbuff.Rsv_DAT[Ringbuff.Head];

              Ringbuff.Rsv_DAT[Ringbuff.Head] = 0;

              Ringbuff.Head = (Ringbuff.Head + 1)%50;

              Ringbuff.Length--;

              return TRUE;

       }

}

然后就能用了,这是写操作:

write_ringbuff(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这是读操作:

read_ringbuff(&uart_buf[0]);

读操作的函数里,还可以增加一个操作,就是读出以后,把该位置数据清零,这个看个人需要。

以上,就是串口循环队列的一个简介,如果有写的不好的,欢迎留言指正。当然,方法千千万,不一定只能用这种。最后,借用流浪地球的一句经典台词作为结尾:

方法千万条,稳定第一条。

代码不规范,码农两行泪。

网友A(2024-10-2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B: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C: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D: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E: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F: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G: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H: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