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10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22):
HC32L110设计注意事项
一、华大单片机HC32L110 在做硬件设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RESET引脚可以复用为带上拉的GPIO数字输入端口,外围的复位电路建议保留;2
P27与P31上电时默认为SWD调试功能,未复用为GPIO端口时一直是高电平;
P35与P36为芯片UART烧写端口(不可改变),当芯片加密锁死后可以通过UART对芯片进行操作,这两端口建议在设计中接出;
P35上电后有9.2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如果此脉冲对产品的功能有影响,建议设计时不要选此引脚为输出。
其余IO引脚上电后为高阻态,在程序初始化中可以设置为其它的方式。
NEXT
二、华大单片机HC32L110 在做软件设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系统启动时默认设置主频为内部4MHz;
调试超低功耗程序或者把SWD端口复用为GPIO功能都会把芯片的SWD功能关掉,仿真器将会与芯片失去连接,建议在main函数开始后加上1到2秒的延时,仿真器失去接连后,芯片再次上电可以在这个时间窗口内与仿真器连接;
对系统时钟的切换,和FLASH写相关的操作必须要先关闭所有中断,再打开相应的保护;
芯片深入深度休眠之前,把不需要的外设时钟全部关掉。

网友A:
这几点应该值得注意

网友B:
华大单片机,我没有用过,今年有个项目,试用试用~

网友C:
值得注意,可以少踩很多坑

网友D:
配个最小系统电路图进行说明,就更香了

网友B:
是的,上个电路图图文搭配更容易让我理解

网友E:
也就是说复位引脚可以连接两种电路?

网友F:
高阻态:无上拉和无下拉,对外表现出电平不确定性

网友G: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三态输出。三态输出一般由寄存器控制,需进行配置。

网友H:
把一个端口置为高阻态,相当于该端口从电路中断开(仅对输出来说),比如在一个通信线上挂了几个端口,将一个端口置为高阻态,就意味着该端口不会影响到该通信线的电平变化,但还是可以读取端口的电平

网友I:
一般高阻态都是作为模拟量输入的,因为高阻态不会影响到输入的电平,可以准确的读取模拟量。

网友J:
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他的极限可以认为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