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MSP430FR2XXX系列MCU怎样用外部晶振?

楼主(2022-11-22):
诸位高手大侠,向您们请教一下:MSP430FR2XXX系列MCU怎样用外部晶振?
按使用手册写了一段小程序,想将MSP430FR2111、MSP430FR2433分别用8MHz、16MHz的外部晶振运行,但怎么也振荡不起来。。。。恳请诸位高手大侠具体指点,致谢
void Init_Clock()
{
    P2SEL0 |= BIT0 | BIT1;                  // set XT1 pin as second function
    P2SEL0 |= BIT6 | BIT7;                  // set XT1 pin as second function

//    do
//    {
//        CSCTL7 &= ~(XT1OFFG | DCOFFG);      // Clear XT1 and DCO fault flag
//        SFRIFG1 &= ~OFIFG;
//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CSCTL1 &= ~(DCORSEL_7);                 // Clear DCO frequency select bits first
    CSCTL6 |= XT1HFFREQ_2 + XT1BYPASS_1 + XTS_1 ; // >6 MHz to 16 MHz   +XT1 sources externally from pin
    CSCTL6 &=~(XT1AUTOOFF+XT1AGCOFF);
    CSCTL3 |= SELREF__XT1CLK;               // Set XT1CLK as FLL reference source
    CSCTL1 |=DCORSEL_3;                         // DCORSEL_3;                    // Set DCO = 8MHz
    CSCTL2 = FLLD_0 + 243;                  // DCODIV = 8MHz

    do
    {
        __delay_cycles(7 * 31 * 8);         // Requires 7 reference clock delay before
                                            // polling FLLUNLOCK bits
                                            // @8 MHz, ~1736 cycles
    } while(CSCTL7 & (FLLUNLOCK0 | FLLUNLOCK1));// Poll until FLL is locked

    //CSCTL4 = SELMS__DCOCLKDIV | SELA__XT1CLK;  // Set ACLK = XT1CLK = 32768Hz
                                                // DCOCLK = MCLK and SMCLK source
    CSCTL5 |= DIVM_0 | DIVS_0;              // MCLK = DCOCLK = 8MHZ,
                                            // SMCLK = MCLK/8 = 1MHz
}

网友A:
MSP430FR2111没用过,MSP430FR2433外部晶振最高支持40KHz. MSP430FR2433规格书(SLASE59F)第23页Table 5-4。用户手册(SLAU445I
)图3-1,注释说明XT1的高速晶振要参考器件手册。就是有的器件不支持高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R2111没用过,MSP430FR2433外部晶振最高支持40KHz. MSP430FR2433规格书(SLASE59F)第23页Table 5-4。 ...

谢谢。。。。谢谢指点

楼主:
晶振比其内部的RC振荡频率稳定得多。。。系统希望能用晶振运行但不知MSP430FR2111能否用8M或16M的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比其内部的RC振荡频率稳定得多。。。系统希望能用晶振运行但不知MSP430FR2111能否用8M或16M的晶振? ...

430FR系列的运行最高频率16MHz以下的,好像都不支持外部高速晶振。
430FR主打低功耗,外部高速晶振的功耗比较大。另外FR系列的DOC有出厂校正参数,按照参数设置DOC,精度还可以。只是温漂什么的没有晶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