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请教下,G435 电池供电VDDA 不准,怎么测试温度?

楼主(2022-11-22):
请教下,G435 电池供电VDDA 不准,怎么测试温度?
我本来是打开VREFBUFF 2.048V 的参考电压,(*((uint32_t*)(0x40001800+0x24))) |= 3<<19;                        结果ADC_IN18 测试的数据是4090 , 如果我不打开2.048V 电压,ADC_IN18测量值是2533,  我使用这个公式,          VDDA = 4096*2.048V / 4090 ,按照打开VREFBUFF 2.048V 时候的测量值4090,这个VDDA明显错了,请问下 是不是反推公式不对?
如果VDDA 确定了,是否可以这样计算温度?谢谢                                                                                                    Temperate=((V30+Vc0-TempAdVal)*VDDA 反推电压/4095)/AVG_SLOPE+30.0f-Tc1;

以下是我的代码,参考国民的ADC 例程,谢谢

/**
* @file main.c
* @author Nations
* @version v1.2.0
*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22, Nations Technolog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ADC_ADC1_DMA
* @{
*/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3];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USART_Config(void);

/*Vc0 is the ADC compensation value*/
#define Vc0        0    //X
/*Tc1 is the temprature compensation value*/
#define Tc1        1.5f
/*V30 is the voltage value at 30 degree Celsius by factory default*/
uint16_t  V30 = 0;
uint16_t  ADvalue = 0;
uint32_t  temp = 0;

#ifdef  DEFINEFLOAT   //Float
__IO float TempValue;
/*xx mv per degree Celsius  by datasheet define*/
#define AVG_SLOPE  0.004f

/**
* @brief  Cal temp use float result.
*/
float TempCal(uint16_t TempAdVal)
{
    float Temperate;
    /* Get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chip */
    Temperate=((V30+Vc0-TempAdVal)*3.3/4095)/AVG_SLOPE+30.0f-Tc1;
    return Temperate;
}
#else
__IO int16_t TempValue;
/*xx mv per degree Celsius  by datasheet define*/
#define AVG_SLOPE  4
/**
* @brief  Cal temp use integer result.
*/

int16_t TempCal(uint16_t TempAdVal)
{
    int16_t Temperate;
    /* Get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chip */
    Temperate=(int16_t)((((V30+Vc0-TempAdVal)*33*1000)/(4095*10))/AVG_SLOPE+30-Tc1);
    return Temperate;
}
#endif

/**
* @brief   Main program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uint32_t*)(0x40001800+0x24))) |= 3<<19;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1);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int32_t)&ADC->DAT;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3;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1,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ADC1, DMA, DMA_CH1,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EnableChannel(DMA_CH1, ENABLE);
    ADC_DeInit(ADC);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3;
    ADC_Init(ADC,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enable temperature  */
    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 ENABLE);

    /* ADC1 regular ADC_CH_TEMP_SENSOR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 ADC_CH_TEMP_SENSOR , 1, ADC_SAMP_TIME_239CYCLES5);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 ADC_CH_17,    2, ADC_SAMP_TIME_239CYCLES5);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 ADC_CH_18,    3, ADC_SAMP_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 DMA */
    ADC_EnableDMA(ADC, ENABLE);

    /* Enable ADC */
    ADC_Enable(ADC, ENABLE);
    /* Check ADC Rea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ADC_FLAG_RDY) == RESET)
        ;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
        ;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EnableSoftwareStartConv(ADC, ENABLE);

    /* Config Uart1 as Temperature output */
    USART_Config();

    V30 = *(__IO uint32_t*)((uint32_t)0x1FFFF7D0);

    while (1)
    {

        /* */
        TempValue = TempCal(ADCConvertedValue[0]);
        #ifdef DEFINEFLOAT
        printf("\r\n Temperature = %.3f C\r\n",TempValue);
        #else
        printf("\r\n Temperature = %d C\r\n",TempValue);
        #endif

//         Delay(500);

                        Delay(5000000);
                printf("ADCConvertedValue[0] = %d\r\n",ADCConvertedValue[1]);
                Delay(5000000);
                TempValue = TempCal(ADCConvertedValue[1]);
        printf("Temperature = %.3f C\r\n",TempValue);
                Delay(5000000);
                printf("VREFBUF = %d\r\n",ADCConvertedValue[2]);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 clocks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GPIOC clocks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ADC clocks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 ENABLE);

    /* RCC_ADCHCLK_DIV16*/
    ADC_ConfigClk(ADC_CTRL3_CKMOD_AHB, RCC_ADCHCLK_DIV16);
    RCC_ConfigAdc1mClk(RCC_ADC1MCLK_SRC_HSE, RCC_ADC1MCLK_DIV8);  //selsect HSE as RCC ADC1M CLK Source
}

/**
* @brief  Delay funciton.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uart configure as 115200 8-N-1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GPIO_APBxClkCmd(USARTx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x Clock */
    USART_APBxClkCmd(USARTx_CLK, ENABLE);

    /* Initializ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x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x_T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and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x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x_R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x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
    USART_Enable(USARTx, ENABLE);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x, (uint8_t)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DE)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void assert_failed(const uint8_t* expr, const 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网友A:
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实现数据的保存。

网友B:
使用标准的参考电压的芯片吧。

网友C:
参考电压有问题,可以修正的。

网友D:
电池供电输出多少V?参考电源使用的什么?

网友E:
参考电压有问题的话不可以修正吗

网友F:
电压是存在波动的吗

网友G:
这个怎么可能不准呢?

网友H(2023-02-24):
如果你用热敏电阻测温,和AD基准没有关系,最后基准电压会消掉,自己计算一下就直到了.

网友I:
直接读取片上温度啊?还是?

网友J:
直接使用芯片的片上读取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