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咱们雅特力的AT32 MCU能用J-link下载器嘛

楼主(2022-11-22):
请问准备入手搞一下AT的MCU,能用J-LINK下载器嘛?需要注意什么都?

网友A:
当然可以,需要注意有的型号没有JTAG,只支持SWD接口,具体请查阅相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需要注意有的型号没有JTAG,只支持SWD接口,具体请查阅相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

好的,我一般是在J-LINK上接线出来

网友B:
基本应该都是支持J-LINK的,细节上就是还得看具体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