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请问灵动MCU有自带蓝牙的芯片嘛

楼主(2022-11-22):
近期涉及到选型问题,找一个能自带蓝牙等无线通讯的模块,请问咱们灵动的有相关推荐嘛?

网友A(2023-01-18):
有啊,灵动是有蓝牙MCU的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别选灵动的蓝牙方面的了,不是很多选择

网友C:
你选择沁恒的吧,灵动就1款蓝牙MCU的

网友D:
看你需求,你问问代理商就知道了

网友E:
灵动好像就1款蓝牙MCU吧,没得选呀

网友F:
这种推荐的事情不得找个靠谱点的代理商么

网友G:
其实灵动蓝牙就一款,没得选也没得推荐,哈哈

网友H:
你选择其他厂家的吧,蓝牙能有个选择

网友I:
灵动蓝牙好像就是这个型号是OK的,叫什么MM32B什么型号来着,还是W来着,忘记了

网友J:
这种你就选择个模块吧,比集成芯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