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I-1NS工装延长2m线后测试3nS的二极管测试

楼主(2022-11-22):
通过DI-1nS-1n4148测试同一款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测试条件相同下,使用不同测试工装下的测试结果如下:
测试条件
IF=10mA
VR=6V
直接焊接到测试盒

2m同轴线 末端线屏蔽网直接连接

2m同轴线 末端线屏蔽网不连接

2m同轴线 末端线屏蔽网通过一根导线连接

网友A(2023-05-28):
工厂测试时一般都是要加延长线的,但是延长线接不对对波形影响极大。你的实验表面通过同轴电缆连接被测二极管后效果不错。请问,同轴电缆的屏蔽层在近端(仪表端)接到哪里?仪表有专门的接地端还是二极管测试接线柱的正极/负极?请画个示意图描述一下。

楼主:
近端接到电路板的GND上,远端屏蔽层接到一起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