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问题的疑问?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与电源“激励”电压相反的电压;

楼主(2022-11-22):
电阻的本质是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的元件。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电阻不能只是喊句口号要阻碍电流,靠什么来阻碍呢?电阻如果想对流过自身的电流产生影响,实际是通过改变电阻两端的电压来实现的。

电阻的特性方程可以写成U=I*R,其含义在于:
(1)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与电源“激励”电压相反的电压;
(2)随着电流的增大,电阻产生的反向电压与电源电压相等时,电流就不会再增加了,电阻于是就起到了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网友A:
电阻对电流起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辐射现象,如发热、发光等
也可以说,电阻是衡量物质辐射能力大小的一个物理量
在单位电流时,电阻值越大,则功率越大,辐射能量就越多
欧姆定律只适用于线性电阻,在这种情况下,电压与电流成正比,比例系数即电阻R,电阻的单位是欧姆,也可以写作伏特每安培(V*A^-1)
仅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对电流起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辐射现象,如发热、发光等
也可以说,电阻是衡量物质辐射能力大小 ...

昨天不让回复了,我想问的是,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与电源“激励”电压相反的电压;这个产生的电压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不让回复了,我想问的是,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与电源“激励”电压相反的电压;这个产生的电压是怎么理 ...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

网友A:
电流通过电阻,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是上正下负,电流的方向亦是如此
电场的方向是由“+”指向“-”,通过电阻电流的方向与电场的方向相同
电阻电流是由自由电子定向运动形成的,电子由高电势处运动到低电势处(即由+端流至-端)其电势能减小,由能量守恒原理可知,减少的电势能转化为热能了。所以电阻两端电压应理解为能量守恒原理对电路约束之结果,即KVL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

明白了,感谢

网友C:
还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拉电流和灌电流!
1、拉电流:负载需要多大电流,驱动给多少,需要分压电阻配合
2、灌电流:不管负载需要多少,驱动都给这么多,注意负载电阻最大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