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采集交流信号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11-22):
需要计算交流信号的有效值?问题如图,感谢指点!

网友A:
看你要干嘛用

A套餐

网友B:
用微积分的方法,两个面积肯定相同。

网友C:
如果是计算有效值, 用抽样定理呀,另外图上2线是一个周期?如果不是,就没意义了

网友D:
这个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因为绝对值正弦波定积分(起始:a,结束a+T;T正弦波周期,a任意小于T/2的数)为确定值。无论红色、蓝色波形都一样。(红色、蓝色其实意味着a的不同。)

楼主:
就是计算交流信号的电压有效值,AD转换后的值无法确定正弦波中心线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计算有效值, 用抽样定理呀,另外图上2线是一个周期?如果不是,就没意义了 ...

是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计算有效值, 用抽样定理呀,另外图上2线是一个周期?如果不是,就没意义了 ...

请教,我不知道正弦波中心线位置值的情况下,采样一组数据后,如何计算正弦波的有效值?

网友E:
按照整周期采样,进行均方根计算

网友F:
你这蓝色曲线不仅有横轴位移,还有纵轴位移,面积为啥一样呢,没理由一样。
如果仅仅是横轴移位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我不知道正弦波中心线位置值的情况下,采样一组数据后,如何计算正弦波的有效值? ...

采得到峰值就行

网友H:
这样计算。假设采样数据足够多。采集样本数为M, 样本序列 X0,X1....XM-1

1、先计算平均值 A  = (X0+...+XM-1)/M,
2、计算所有采样值的均方和 B = (X0^2+X1^2+...XM-1^2)/M
3、计算得到有效值 RMS = sqrt ( ( B - A^2) );
此有效值是所有交流信号总有效值。

如果,是单频正弦波。采样频率以单频的4倍频为好。这样误差会小些。

网友H:
计算原理: 总有效功率值扣除直流电产生的有效功率值部分,得到交流电产生的有效功率部分。 然后开方得到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