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延长寿命

楼主(2022-11-22):
电动车电池分铅酸电池和锂电池两种。我刚买的电动车电池是铅酸电池,有人说铅酸电池耗完后一口气充满有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也有人说铅酸电池耗完后可以先充电到主人睡觉前,然后次日睡醒后接着充,可防止发生电池自燃现象且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大家认为这两种说法对吗?

网友A:
浅充电浅放寿命长

网友B:
对电池不了解,但是常识是不要等电池放完电才进行充电,应该是在放到10%-20%时,就要进行充电了。

网友C:
以单节电池为例,只要没过充就可以经常补充充电,寿命也长。
但是,多节电池串联充电,如果没有均衡充电手段,基本上多充则短命。

楼主:
电动车电池是电动车的关键部件,合理充电,延缓电池,尤其是电动车原装电池的寿命很重要……

网友D:
我老家的电摩基本都是铅酸电瓶的,基本没有锂电池的。所以我老家很少听说有起火的。
充电器充满后会停止充电,所以你充一晚上都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停止了。
我大学学的汽车专业,所以对铅酸电池还是了解的,不要放完电长置,铅板容易结晶,电池容量急剧降低,内阻增大,新电池也会的。
2017年夏天我买一部新的电摩,父亲的电摩他精要要用,在老家县城开电摩远比四轮车方便(塞车、停车难,我家离现成才机公里),叫父亲至少半个月开一次,回来充满电。母亲舍不得用新车,没让父亲开,我过年回去,发现电瓶电容不到一半了,好在几个循环后,能恢复90%。

网友E:
每种电池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性。

铅酸电池最怕亏电,亏电一次,容量降50%,而一直保持满电,浮充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0年。

网友E:
铅酸电池容量衰减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失水,
现在电动车上用的铅酸电池都是阀控免维护电池,贫液式的。(汽车上用的电池,还是富液式的,性能更好,寿命也更长,但是不能倒置)
本来电解液就少,如果过充,电解液会分解成氢气也氧气,另外发热也会造成一部分蒸发。
虽然电池内部有氢气和氧气吸收再生循环,但是效率达不到100%。所以长期过充电会容易造成失水。
当然,现在的充电器都是自动的了,充满之后就停了,这个问题少很多,以前的充电器都是傻充才会有这个过充的问题。
另外,失水的电池可以加蒸馏水挽救,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操作能力。

第二个原因,极板活性物质脱落/衰减。

铅酸电池的极板,负极式海绵状的纯铅,正极是海绵的二氧化铅。两者在30%多的硫酸溶液中跟硫酸反应产生电流。
纯铅变成硫酸铅释放电子,二氧化铅变成硫酸铅和水,吸收电子。
但是铅和二氧化铅变成硫酸铅之后,体积会变大,产生机械变形,尤其是二氧化铅这边,本来就像铁锈那样,很脆,粘在表面,
二氧化铅变成硫酸铅变形之后,由于机械应力,就有脱离极板的倾向,这也是铅酸电池循环寿命少的主要原因。
而且尤其是放电末期,硫酸铅越来越多,极板活性物质变形很大,脱离的倾向就更大,所以铅酸电池适合浅充浅放,也就是一直保持近似满电状态最好。
另外,极板上面刚生成的的硫酸铅本来是松散的纳米结构表面积很大,还能导电,如果放电终了,没有及时充电的话,硫酸铅就会再结晶,形成透明晶体(不导电,而且脆),结晶后的硫酸铅就不能参加电化学反应了。蓄电池的容量就损失了。
这个再结晶的过程其实一直存在的,只要有硫酸铅,就会有再结晶的情况。所以满电保存电池是避免硫酸铅再结晶最好的办法。

还有,如果过度放电,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反应完了,就会造成极板内部的框架(也是用铅做的)也参加反应,这个框架参加完反应,即便再还原回铅和二氧化铅,也不是原来的结构了,而是松散的结构,这就会造成极板软化,一般极板软化的电池就没救了,很快就会坏掉。

我的电动车上的铅酸电池用了有10年了,每次用完当时就充电,到现在还有90%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