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STM32WB有WIFI的功能嘛

楼主(2022-11-22):
我看手册STM32WB无线微控制器,支持蓝牙® LE、Zigbee®和Thread®连接,这些跟WIFI 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WiFi,应该是蓝牙

网友B:
WiFi的话是协议不一样呗,通讯距离和组网方式都不一样的

网友C:
区别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差在通讯频率上吧

网友D:
应用方式不一样,蓝牙一般应用于短距离通讯,WiFi则不一样

网友E:
你看看数据手册呗,应该是不带WiFi功能

网友F:
我知道蓝牙和ZigBeethread好像是能组网吧

网友G:
Thread是家庭物联网组网技术,估计是按照智能家居方面设计的吧

网友H:
ZigBee用的现在还多么?感觉没有多少了吧

网友I:
不支持WiFi,你想用WiFi可以用ST+一个ESP-01S啊,很简单的

网友J:
STM32WB 支持多连接拓扑 吗?

网友K:
没有WIFI功能的,都是2.4G的其他功能。

网友L:
有区别啊,通信协议和组网方式都不一样,只是都在2.4G频率上。

网友M:
没有wifi的功能。

网友N:
这个都是蓝牙的。

网友O:
可以自己添加wifi模块 esp8266的。

网友P:
这个不是WiFi功能,只有蓝牙

网友Q:
STM32WB的模块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WiFi,应该是蓝牙

好的,应该是我也又查了一下,确实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网友R(2023-01-06):
STM32WB55REV6是什么芯片?

网友S:
没有wifi的功能。只有蓝牙

网友T:
2.4G通信协议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