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TMR0,CH1,CH1N,可以输出一对相位相差180度的信号吗?

楼主(2022-11-22):
GD32F303,TMR0,CH1,CH1N,可以输出一对频率和占空比一样,相位相差180度的信号吗?

网友A:
这两个通道不就是反相通道么,有例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通道不就是反相通道么,有例程的

反相,和移相180度,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19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