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MPU6050 使用DM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1-22):
STM32 MPU6050 使用DMP遇到的问题-提示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

STM32 MPU6050 使用DMP遇到的问题
如题,在移植了原子的DMP库后,遇到了死在"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的问题,但是却可以读出6050的地址0x68(AD0接地
出问题的地方在: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prod_id, 1, data))
            return -1;
        rev = data[0] & 0x0F;
        if (!rev) {
            log_e("P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n");
            return -1;

楼主:
prod_id这个寄存器地址是0x0c,寄存器手册上并没有写出这个寄存器,猜测应该是自检的一个寄存器吧。只能放弃从寄存器着手查找问题。
论坛有其他人碰到能读出ID不能读出数据的情况,详情:
https://blog.csdn.net/qq_26039737/article/details/79214887
这篇帖子总结的很好,说的是可能PWR_MGMT_1 寄存器的睡眠位处于开启状态,所以要清零睡眠位(唤醒)才可以正常读取数据。但是我重新读了PWR_MGMT_1寄存器,发现PWR_MGMT_1值为0,所以排除6050休眠可能。

楼主:
最后怀疑是芯片损坏,因此重新焊了一片,就能正常读出数据了。

网友A(2024-10-2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B: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C: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D: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E: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F: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G: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H: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I: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J: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