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2、定时器 流水灯

楼主(2022-11-22):
来个流水灯,这个开发板有很多可以做的,先易后难,本来想弄个花样灯的,结果太晚了,弄个流水灯。
原理图:
下面是LED对应连接IO的位置:
代码:
定时器初始
        TMCON = 0X07;    //------111 ;Timer0、Tiemr1和Tiemr2选择时钟Fsys

        //T0设置,现象:P02输出频率为1K的方波(主频:32M)
        TMOD |= 0x01;                 //0000 0001;Timer0设置工作方式1
        TL0 = (65536 - 16000)%256;    //时钟为Fsys,则溢出时间=16000*(1/Fsys);
        TH0 = (65536 - 16000)/256;
        TR0 = 0;
        ET0 = 1;//定时器0允许
        TR0 = 1;//打开定时器0

        //T1设置,现象为P03输出频率为100K的方波(主频:32M)
        TMOD |= 0x20;            //0010 0000;Timer1设置工作方式2
        TL1 = 256 - 160;         //时钟为Fsys,则溢出时间=160*(1/Fsys);
        TH1 = 256 - 160;
        TR1 = 0;
        ET1 = 1;//定时器1允许
        TR1 = 1;//打开定时器1

        //T2设置,设置为捕获模式,读取变量count可以知道P22第10次到第11次下降沿的定时器计数值
        TXINX = 0x02;   //选择定时器T2
        TXCON = 0X09;   //使能EXT2,16位捕获模式
        TXMOD = 0X80;
        THX = 0X00;
        TLX = 0X00;
        RCAPXH = 0X00;
        RCAPXL = 0X00;
  ET2 = 1;
        TRX = 1;//打开定时器2

        //T3设置,现象:P02输出频率为1K的方波(主频:32M)
  TXINX = 0x03;    //选择定时器T3
        TXMOD = 0x80;
        TXCON = 0x00;         //设置为16位重载寄存器
        RCAPXH = (65536-16000)/256;     //时钟为Fsys,则溢出时间=32000*(1/Fsys);
        RCAPXL = (65536-16000)%256;
        TRX = 0;
        IE1 |= 0x40; //定时器3允许
  IP1 |= 0X40;
        TRX = 1;     //打开定时器3

  //T4设置
  TXINX = 0x04;    //选择定时器T4
        TXMOD = 0x80;
        TXCON = 0x00;         //设置为16位重载寄存器
        RCAPXH = (65536-32000)/256;     //时钟为Fsys,则溢出时间=32000*(1/Fsys);
        RCAPXL = (65536-32000)%256;
        TRX = 0;
        IE1 |= 0x80;//定时器4允许
  IP1 |= 0X80;
        TRX = 1;    //打开定时器4

        EA = 1;
流水灯控制

i++;
        if(i==0)
        {
                P00 = 0;
                P01 = 0;
                P02 = 0;        //IO口翻转
                P03 = 0;
                P05 = 0;        //IO口翻转
                P06 = 0;
                P07 = 0;        //IO口翻转

                P22 = 0;        //IO口翻转
                P23 = 0;        //IO口翻转
                P24 = 0;        //IO口翻转
                P25 = 0;        //IO口翻转
                P26 = 0;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0;        //IO口翻转

                P50 = 0;        //IO口翻转
                P51 = 0;        //IO口翻转

        }
        else if(i==2)
        {

                P00 = ~P00;
                P01 = ~P01;
                P02 = ~P02;        //IO口翻转
                P03 = ~P03;
                P05 = ~P05;        //IO口翻转
                P06 = ~P06;
                P07 = ~P07;        //IO口翻转

                P22 = ~P22;        //IO口翻转
                P23 = ~P23;        //IO口翻转
                P24 = ~P24;        //IO口翻转
                P25 = ~P25;        //IO口翻转
                P26 = ~P26;        //IO口翻转

                P31 = ~P31;        //IO口翻转
                P32 = ~P32;        //IO口翻转
                P33 = ~P33;        //IO口翻转
                P37 = ~P37;        //IO口翻转

                P40 = ~P40;        //IO口翻转
                P41 = ~P41;        //IO口翻转
                P46 = ~P46;        //IO口翻转

                P50 = ~P50;        //IO口翻转
                P51 = ~P51;        //IO口翻转
        }
        else if(i==3)
        {
                P00 = 0;   //0 1 2 3 5 24 25 26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0;
                P07 = 0;        //IO口翻转

                P22 = 0;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0;        //IO口翻转

                P50 = 0;        //IO口翻转
                P51 = 0;        //IO口翻转
        }
                else if(i==4)
        {
                P00 = 1;        //0 1 2 3 5 24 25 26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0;        //IO口翻转

                P22 = 0;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0;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0;        //IO口翻转

                P50 = 0;        //IO口翻转
                P51 = 0;        //IO口翻转
        }
                else if(i==5)
        {
                P00 = 1;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0;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0;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0;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0;        //IO口翻转
        }
                else if(i==6)
        {
                P00 = 1;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0;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0;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
                else if(i==7)
        {
                P00 = 1;
                P01 = 0;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0;        //IO口翻转
                P46 = 1;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
        else if(i==8)
        {
                P00 = 1;
                P01 = 1;
                P02 = 0;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0;        //IO口翻转
                P41 = 1;        //IO口翻转
                P46 = 1;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        else if(i==9)
        {
                P00 = 1;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0;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0;        //IO口翻转

                P40 = 1;        //IO口翻转
                P41 = 1;        //IO口翻转
                P46 = 1;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else if(i==10)
        {
                P00 = 1;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0;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0;        //IO口翻转
                P32 = 0;        //IO口翻转
                P33 = 0;        //IO口翻转
                P37 = 1;        //IO口翻转

                P40 = 1;        //IO口翻转
                P41 = 1;        //IO口翻转
                P46 = 1;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else if(i==11)
        {
                P00 = 1;
                P01 = 1;
                P02 = 1;        //IO口翻转
                P03 = 1;
                P05 = 1;        //IO口翻转
                P06 = 1;
                P07 = 1;        //IO口翻转

                P22 = 1;        //IO口翻转
                P23 = 1;        //IO口翻转
                P24 = 1;        //IO口翻转
                P25 = 1;        //IO口翻转
                P26 = 1;        //IO口翻转

                P31 = 1;        //IO口翻转
                P32 = 1;        //IO口翻转
                P33 = 1;        //IO口翻转
                P37 = 1;        //IO口翻转

                P40 = 1;        //IO口翻转
                P41 = 1;        //IO口翻转
                P46 = 1;        //IO口翻转

                P50 = 1;        //IO口翻转
                P51 = 1;        //IO口翻转
                i=0;

把LED灯工作状态放在这个中断里面的
BTM_Int(void) interrupt 9
流水灯工作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G4y1V7Gz/?vd_source=0e4686609dd9c60a63b3f7fe54080c03

网友A(2023-02-07):
跟at89s52的性能差不多吧。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

网友C(2023-04-18):
代码量不小

网友D:
可以让LED灯闪烁、呼吸等不同的效果

网友E:
如何用定时器中断实现流水灯1秒定时流水?

网友F:
定时器可以根据设定的时间间隔来产生中断信号。

网友G:
将定时器和流水灯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实现更加复杂的LED灯效果。

网友H:
可以利用定时器产生适当的时间延迟,然后再驱动LED灯的亮灭状态。

网友I:
定时器双向流水灯闪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