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板 制作超简单ST-Link下载器

楼主(2022-11-22):
原料准备

首先得有一块stm32F103C8T6的系统板

下载工具

里面有stm32-st-link-utility下载应用,st-link驱动,st-link原理图,不过根据我写的不用去看原理图,有utility应用和st-link固件就行了。

下载链接: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ourkix/12091818

网友A(2024-10-2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C: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D: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E: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F: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G: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H: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I: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J: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