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使用易码魔盒进行触控功能开发

楼主(2022-11-23):
新定义的MUC开发板,不仅可以使用Keil进行开发,还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易码魔盒 进行开发。

使用 易码魔盒 ,可以对开发板和触控评估板,使用图形界面进行配置和调试,然后生成代码,极大的方便了各项功能的调试和开发。

要使用易码魔盒进行开发和调试,特别是调试触控评估板,需要使用RD Link Pro,具体硬件连接如下:
20a58be6223ec00d9a508ab206a449b1
不使用RD Link Pro也可以使用易码魔盒辅助开发,但是触控评估板就无法进行实时调试了。

使用易码魔盒进行开发,主要分为五个步骤:

步骤一、配置易码魔盒

1.1 配置Keil

打开易码魔盒后,先配置好Keil的位置,以便后续的编译使用
c20e05d79127cfd0ece6a6606d55a573

步骤二、新建工程

2.1 新建工程
参考下图,新建工程,设置好工程名称和位置:
e72385dbb94769216cc3d9cb830e2bea

2.2 选择好MCU型号后,就可以点击开始工程
f90a0c53f976cf5eb13dbe9372dd5399

2.3 易码魔盒提供了多种DEMO程序,可以根据空模版新建,也可以根据已有的Demo新建。
我们这里,就使用弹簧触控的Demo,也就是按键。
2d59f68eb01531c7fe0321ae37f607ae
8217efe6f3e35b359babf70111dd4999

2.4 生成完成后,左边是配置区,左边是代码区
9eb288a646ea35d47ad5d23d4cc6b93b

步骤三、触控功能配置
3.1 官方提供的触控评估板按键和LED定义如下:
6fc8eb26483e983acf958427feb68e51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使用TK2和P00来进行测试。

3.2 勾选好TK2按键,并点击配置进入配置工具:
d994fab23ecb3c82c69034f627c2e4bc

3.3 点击后,将提示是否在板调教,也就是是否连接好了RD Link Pro:
3a088eab4becae113f64bce1467aee18

点击在板调教,将会自动进行配置:
f0c190c547f5ecf4b2fdf81ec49575c9

自动配置完成后,会提示启动TK配置工具:
a248780fb754f844f797f41391dbb0ac

3.4 自动配置工具中,会显示各项配置参数,已经当前启用的通道,也就是对应按键:
e2b8fd576106a5a4d5c81223686a1a86

3.5 上图中,点击确定后,将进入通道调试配置:
bb06f18817e4cc693ff3ad8b38ac7408

3.6 代参数自适应完成后,然后点击通道,打开单通道调试:
4e849338ec91033af4bf857b35040397

需要对每一个通道都进行单通道调试,确保功能正常。
调试的过程,会进行空测试,也就是不按键或者触摸到的测试,然后提示按键获取当前数据。

空测试:
745fc0eb10b58b1e8121b1c1c5a2edcf

提示按键:
d3c23580e0ea2451b05e35e484887a75

提示按键后,要及时进行按键,便于检测数据:
a3bd5a65fd1a6687e0d7f163a5eb56c0

调试完成:
ac240480e47df2b1f2d4dbfb86b2a51c

使用图表,可以查看信号获取的情况。
例如接近按键和实际按键,得到的信号就不同。
be2af957bc70a1cb63a9dc37fef105e4

3.7 调试配置完成后,将自动生成通道-按键对应的参数:
e302569bde25154c33d2d6985145ead3

然后点击导出配置即可:
5bb87762d7c861d5f7909148f148152c

3.9 关闭调试窗口,就会生成一一对应的逻辑流程和代码,如下图所示:
7c19b72a828852070c274e423b43e4df

3.10 代码入口为main.c,而用户程序则在SysFunVarDefine.c中,后续我们修改这个程序即可。
18864967c1edd12cfb0e2807d5e3ff91

3.11 生成后,要进行一次编译,确保可以正常进行:
a1a92bd88059b35b6854ef153f1c4829

步骤四、使用Keil进行开发
在易码魔盒中做好配置,生成工程和代码后,就可以使用Keil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调试了。

4.1 TK2的处理,易码魔盒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代码了,我们只需要处理P00控制即可。

要控制P00对应的LED,首先需要对P00所在的P0CON进行初始化配置。
然后在UserCode()部分,根据exKeyValueFlag的值,来控制P00即可。

在多按键的情况下,exKeyValueFlag需要根据bit位来确定按键,这里只有一个按键,所以不用区分。

e4b02bc0d1612883153b3ba2e2f11c67

特别要注意的是,代码需要写到标注的位置,否则再次使用易码魔盒进行设置并生成代码后,会覆盖掉自己编写的代码。

4.2 在Keil中进行编译,确保修改后的代码正确:
44ed4d13bcda57453f56be7551ef5fdc

4.3 编译完成后,下载烧录到开发板上:
59342f246432e2fd268967bff06c753c

4.4 也可以打上断点,点击进入Debug模式:
99fde26035f052170a3d87544313d52a

4.5 按TK2后,将会在断点处停住方便调试:
27f019bdbd5f469fccf0eaabea2acf7e

步骤五、实际效果:
固件下载成功后,就可以实际进行按键测试了。

5.1 未按住TK2时,P00不亮
1faebe343aad4b714129f5bd21a27888

5.2 按住TK2后,P00点亮
288e8b13ef058f3930fab2db50296854

提示:因为没有对其他的引脚做初始化,所以触控板上,有部分LED的状态,默认是亮的,我们重点关注P00对应的LED即可。

通过上面的步骤,使用易码魔盒,快捷方便的帮助我们进行触控板功能的调试和配置,省去了大部分的调试配置的时间,使得我们可以专注于核心功能程序的开发。

网友A(2023-08-01):
通过配置工具来开发确实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