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易码魔盒开发流程

楼主(2022-11-23):
新定义单片机,支持类似于STM32CubeMX的开发软件,可以支持图形化的配置。

打开EasyCodeCube软件。

新建工程,这里设置好工程名称与工程路径。之后点下一步

这里要选择芯片的型号,这里写入RD8T36P48,这时,可以看到芯片的一些简介与参数,再下一步,开始工程。

这时,会让选择一个工程模板,这里就选择一个空的模板就可以了,双击“新建空模板”

这时工程基本上算是建好了,这里把P01设置成输出模式,用于驱动LED。

定时器的配置,可以看到这里的定时设置,直接设置的是时间,不用再自己计算定时器的数值了,也是省了一些事儿。

EasyCodeCube软件,默认支持很多外设的驱动,比如,人体感应,wifi,温湿度,步进电机,声音传感器,舵机等等。在列表中找到后,右键,选择“导入用户工程驱动列表”后,就可以进行相应的配置了。
如下导入wifi模块8266.

如下是导入后,可以配置8266的模块的波特率,串口的引脚,系统的主频这些参数。

切换一下显示的菜单,就可以看到如下的界面,这里是工程代码的一结构,双击某一部分,可以进行修改。

双击上图的用户程序后,可以在这里编写中断中的用户程序,但这个程序是在函数体内的,无法定义变量,所以,一些代码的编写还是要在keil中。

可以直接在软件里编写代码,这比ST的软件要高级一些。

新建工程的整个过程,是可以能走下来的,软件基本功能可以实现,但免不了时不是的卡顿一下,尤其是界面切换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刚运行的原因,磁盘占用率一直很高,

安装keil支持包,这个包在对应的型号芯片的资料包里。

安装好这个包后,打开keil,按如下的工菜单,找到芯片型号进行选择,打开工程,keil不会自动 选择的。
要先选择了RD 8051后才会有新定义的相关的型号的。

如下,上面添加的用户函数在大括号中。

在keil下,进行编译,在工程目录Keil_C\Output下会生成hex文件,由于没有仿真器,这里直接用ISP下载代码,LED灯变会认起来。

新定义的MCU有一个固件库,如下这种函数。
void GPIO_WriteHigh(GPIO_TypeDef GPIOx, uint8_t PortPins)
这种函数的调用方式,与ST的HAL库有一些类似。虽然51的寄存器也没有几个,但这样调用库函数的方式,还是会节省一些时间的。

网友A:
沙发,看样子不可以哦。

网友B:
我刚开始用魔盒时,特别想知道有哪些库函数, 在魔盒的菜单里有一份文档《RD8固件库使用手册v1.0.pdf》,里面有详细的函数介绍。

网友C:
这个开发简单多了。

网友D:
什么时候能做到跟STM32CubeMX一样就行了。

网友E:
这个可以对at89s52进行配置吗?

网友F(2023-02-02):
这个感觉配置的好复杂呢。

网友G:
这个是效仿的STM32CubeMX吗?

网友H:
RD8T36P48的keil插件在哪下载的?

网友I:
如何才能保障代码不被删除呢?

网友J:
这个软件是不是和ST的cubemx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D8T36P48的keil插件在哪下载的?

新定义Keil 插件路径: www.rdsmcu.com-下载中心-量产开发工具-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或者点这个链接下载: 新定义KEIL 插件RD_KEIL_Setup.rar

网友G:
易码魔盒和keil是怎么实现交互的?

网友K:
这个配置工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