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什么是串口屏?

楼主(2022-11-23):
简单来说就是:串口+屏。

串口即为串口通讯,串口通讯是将每一个字节的数据按照按位的形式传输到数据线的另一个端口。

屏即为带有显示功能的液晶屏。

串口屏产品一般由串口屏硬件设备和串口屏操作软件两部分组成:

(1)硬件部分包括处理器、液晶屏、触摸板、FLASH存储、RS232或485串口芯片、音视频解码芯片、SD卡槽等不同的单元,其中处理器的性能决定了串口屏产品的性能到底多强大,所以说处理器是串口屏的核心单元。

(2)操作软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运行于串口屏硬件中的系统软件”和“运行于PC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画面组态软件”。必须先使用串口屏的USART HMI软件制作出自己相应界面效果的“工程文件”,再通过PC机和串口屏的串口、SD卡等,把制作好的“工程文件”下载到串口屏的处理器和FLASH中运行。

串口屏的系统软件用于驱动整个硬件协同工作,包括对“工程文件”进行解析、加载、运行、刷新界面,同时解析串口通讯、触摸屏的操作,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等,并通过串口做出相对应的响应。

现在的市面上,都是通过一个上位机软件来进行界面的下载,然后发送指令显示出各种需要显示的界面效果,界面操作上越来越接近一些手机的显示。其中,USART HMI这个软件极其简单,设计小白也可以轻轻松松设计出UI界面。

网友A:
串口屏给我的感觉算是HMI

网友B:
其实就是用串口控制的屏,没啥特殊的

网友C:
一般是这种屏幕上会带一款MCU芯片,做屏幕的驱动,这样的优势是给主芯片降低压力

网友D:
我觉得串口屏是比较好的一个产物,方便UI做不好的工程师,做出非常棒的UI效果

网友E:
我觉得串口屏还是自己定义的比较好,这样能拓展开发

网友F:
串口屏的主控芯片是非常强大的,处理屏数据方面很OK的哦

网友G:
对串口屏我们还称之为组态屏

网友H:
其实这种屏需要的就是图片设计,就图片搭配要有灵感,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I:
对,效果非常炫酷,也能节省开发时间,挺好的

网友J:
我用过一款串口屏,就被束缚了,很多条条框框,非常难用,所以,选择一款好用的串口屏,也是极为重要的

网友K(2023-01-03):
就是用串口控制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