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装置激光位移传感器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11-23):
激光位移传感器作为先进且精确的检测设备,人们对于这种激光位移传感器有着很高的需求和认可度。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位移会使工作的精准度受到影响,所以需要使用性能稳定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来对位移进行有效的监控。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传感器也难免会出现故障,那么在装置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呢?下面由深圳立仪科技公司为大家介绍:

  1、装置凸台定位

  激光位移传感器‍需要装置凸台定位,才能够确保使用当中的稳定性,所以需要使用螺母螺钉或者压板压紧,在装置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时候严禁对轴和壳体进行加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轴以及壳体受到外界冲击力与压力的影响。另外严禁松动激光位移传感器‍上面的螺钉,需要转动固紧环的位置。

  2、轴心线的位置

  在装置品质优良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时,传感器的出轴与其他机械进行连接时,要确保轴心线,在同一条直线上,如果出现偏差就需要使用万向接头或者波纹管等转接件,要避免激光位于传感器出轴出现弯曲变形现象,否则便会有可能损坏其他器件。

  3、外部接线的焊接

  由于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的过程当中,需要引入一些外部接线,而外部接线的焊接也是比较讲究的,外部接线应当焊接在引出端的腰槽处,不是焊接在顶部。另外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应当尽可能少用焊机和焊油,并且要保证焊接时间要短。

激光位移传感器的使用频率可谓极其之高,这也会导致其故障率或损坏率的提高,对于无可避免的损耗,使用者或许无能为力,但正确的安装使用却能最大程度提高其使用寿命、延缓其被更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