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适用于stm32f103c8t6的st-link接线方式

楼主:
本博客适用于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外观如下

楼主(2022-11-23):
首先需要下载安装st-link的驱动,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wMTGsOyckWO-XTQbUJH4A
提取码:ykpz

楼主:
对应最小系统板上的接口

楼主:
注意,使用st-link时需要额外供电给最小系统板,最后接线结果如下

楼主:
在keil中使用st-link不需要改option里面的debug,需要将use改成st-link debugger

楼主:
需要将Target Com修改为SW,这是使用SW模式进行下载

楼主:
出现IDCODE说明st-link和最小系统板连接成功

楼主:
点红框的箭头就可以将程序烧录到stm32中

楼主:
注意事项:

但是使用st-link和keil进行烧录会严格检查stm32型号

楼主:
如果不是对应的型号烧录会报错

例如我使用STM32F103C8T6进行烧录,但是程序却是STM32F103RCT6的,就会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
由于本人也是小白,所以以上内容可能有谬误,如果有,请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希望不会误人子弟,遇到的问题也可以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