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030系列单片机上电不能启动问题 stm32

楼主(2022-11-23):
您好!我在用STM32F030CCT6这个芯片做项目,因为串口比较多么 ,所以就选了这款,我按照ST官方给的硬件电路的画法,包括VDD、VSS、VDDA、REST等引脚的接法,但是就是上电不能启动,晶振能震动,程序不能执行,复位电路的话,上电的时候看波形有一段时间是不到1v的电压,照理说是可以正常复位的啊,为什么就不能工作,有时候也能起来工作,有时候就不行,改过VDD端电容,会有影响。

楼主:
这个芯片好像是内置晶振?

网友A:
你所说的程序不能执行是什么现象? 是正常上电不能执行? 或者调试模式不能执行?  用的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B(2024-10-2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C: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D: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E: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F: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G: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H: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I: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J: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