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415 如何清除I2C_FLAG_STOPF标志位

楼主(2022-11-23):
固件版本V1.29 ,仿真时会一直进入这个函数,I2C_FLAG_STOPF 怎么也清不掉,不知怎么回事?
  /* Step 4: received STOP conditon */
  else if(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STOPF) == SET)
  {
    /* End */
    I2C_Status = I2C_END_BIT;
    I2C_ClearFlag(I2Cx,I2C_FLAG_STOPF);                //清STOP标志
   bIICDir = 0;
   Tim4_Stop();
  }

寄存器状态如下:

网友A:
STOPF置1的条件是:在应答之后检测到了总线上的停止条件,如果你调用了I2C_ClearFlag(I2Cx,I2C_FLAG_STOPF); 还是没法清除,那么最好是连接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总线的波形是否异常。

网友:
这个函数不是清除STOPF标志的,你仔细看看库里边这个函数的定义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