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0/HC32L136系列MCU功耗模式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
适用对象:HC32L130E8PA、HC32L130F8UA、HC32L130J8TA、HC32L136J8TA、HC32L136K8TA

低功耗模式应用
进出低功耗注意事项:
1、SWD 端口
深度休眠模式下,SWD 口断开,仿真器无法连接,必须使用离线烧录器或上位机软件 ISP 来擦除原代码解决。
2、系统时钟
系统可配置从 DeepSleep 唤醒后,系统时钟来源是 RCH 还是进休眠前的时钟。通过配置寄存器 SYSCTRL0->wakebyRCH,但是程序中必须将 RCH 相应的 TRIM 值添加进去,唤醒后才能按预设的 RCH 运行。如果客户配置系统时钟为 RCL 或者 XTL,系统进入休眠下内核及程序代码会继续运行。
3、IO 端口
系统进低功耗,端口状态不会改变,所以需要客户根据实际应用来配置端口状态来达到理想功耗值。未用端口建议配置上拉输入模式。
4、低功耗模块
比如 RTC,LPTIMER 等低功耗运行模块,因深度休眠下高速时钟停止运行。若需要在深度休眠下运行,客户需配置模块时钟源为 RCL 或者 XTL。

网友A(2022-11-23):
小华和华大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华和华大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啊

小华就是之前的华大,改名了而已

网友B:
是同一个厂家,小华是华大更改后的名称。

网友C:
哈哈。小华大华分不清楚

网友D:
在深度休眠下  还能支持哪种方式的唤醒呢

网友E:
一般从深度睡眠中唤醒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F:
用低功耗的理论值计算电池电流够用不够用可行吗

网友G:
华大半导体单片机资料包:仿真及编程工具中:CCID在线离线编程器、Cortex-M离线编程器和Cortex-M在线编程器三种方式均可支持深度休眠状态下程序擦除,其原理是,这些编程器擦除以及烧录程序是使用TX、RX引脚,而不是仿真器,可使用IO烧录程序

网友H:
以Cortex-M在线编程器为例(其他两种方式要购买专门的华大烧录模块,成本贵,不推荐),使用普通常用的USB转串口TTL模块(需要注意串口是有影响的,刚开始我使用PL2303串口一直失败,换成CH340就立刻成功)与目标 MCU连接,即可烧录程序

网友I:
具体型号芯片与串口模块的接线方法这里是有差异的,各位使用时也需留意区分

网友J(2024-04-28):
小华单片机代理,1595513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