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103C8T6 cubemx ADC配置

楼主(2022-11-23):
前三个步骤都是固定配置,每次都需要把这些配置好。

1、 将高速时钟设置为外部时钟

楼主:
2、配置时钟树

楼主:
3、将Debug选择为Serial Wire

楼主:
Resolution:转换位数

DateAlignment:数据对齐方式

楼主:
使能中断

楼主:
  选择一个串口 ,然后更改自己的波特率

楼主:
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的HAL库函数应用

■查询方式,阻塞式的A/D转换

uint16_ t ADC_Value = 0;
HAL_ ADC_ Start(&hadc);
if(HAL_ OK == HAL_ ADC_ PollForConversion(&hadc,10))
{
   ADC0_ Value = HAL_ ADC_ GetValue(&hadc);
}

楼主:
中断方式,非阻塞式的A/D转换

uint16_ t ADC_ Value = 0;
HAL_ ADC_ Start_IT(&hadc);
void HAL 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 Handle TypeDef* hadc1)
{
    ADC0_ Value = HAL_ADC_ GetValue(&hadc);
}

楼主:
Keil配置

方式一:利用查询的方式AD采样

楼主:
Keil配置结束,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就OK了

楼主:
方式二:利用中断的方式AD采样

配置与上面相似,更改代码以放在下面图片中。

楼主:
Keil配置结束,打开串口助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