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系列05——ADC(轮询、中断、DMA)

楼主(2022-11-23):
所用硬件

正点原子Mini板,主控 STM32F103RCT6.

用到的外设:

  • 串口1(PA9、PA10)
  • 任意几个GPIO口(这里用PA1、PA2、PA3,对应ADC通道1、2、3)。

楼主:
生成工程

2.1. 创建工程选择主控

楼主:
系统配置

配置时钟源

楼主:
配置debug模式(如果需要ST-Link下载及调试可以勾选)

楼主:
配置时钟树(可以直接在HCLK那里输入72,然后敲回车会自动配置。

楼主:
注意最后的ADC时钟,时钟频率最大14MHZ,因此这里设置6分频,刚好小于14。

楼主:
配置用到的外设

串口1配置(用于输出结果)

楼主:
ADC配置(四选一)

有如下情况:

单通道轮询
单通道中断
多通道轮询
DMA模式(单通道、多通道都能用)

楼主:
设置说明:

ADC_Settings:
Data Alignment:
Righ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右对齐,一般我们选择右对齐模式。
Lef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左对齐。
Scan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禁止扫描模式。如果是单通道 AD 转换使用 DISABLE。
Enabled 开启扫描模式。如果是多通道 AD 转换使用 ENABLE。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单次转换。转换一次后停止需要手动控制才重新启动转换。
Enabled 自动连续转换。
Dis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d 禁止间断模式。这个在需要考虑功耗问题的产品中很有必要,也就是在某个事件触发下,开启转换。
Enabled 开启间断模式。

楼主:
ADC_Regular_ConversionMode:
Enable Regular Conversions 是否使能规则转换。
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通道数目,有几个写几个就行。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Source 外部触发选择。这个有多个选择,一般采用软件触发方式。

楼主:
Rank:
Channel ADC 转换通道
Sampling Time 采样周期选择,采样周期越短,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短但数据精度也越低,采样周期越长,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长同时数据精度越高。

楼主:
WatchDog:Enable Analog WatchDog Mode 是否使能模拟看门狗中断。当被 ADC 转换的模拟电压低于低阈值或者高于高阈值时,就会产生中断。

楼主:
单通道轮询

第一步:配置ADC

楼主:
第二步:点击生成代码

楼主:
第三步:串口重定向,在us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具体的参考上一篇文章串口使用
// 需要调用stdio.h文件
#include <stdio.h>
//取消ARM的半主机工作模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第四步:编写 main.c 代码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改
  while (1)
  {
                // 开启ADC
                HAL_ADC_Start(&hadc1);
                // 开始轮询转换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100);
                // 存储转换的值
                float value = 0;
                // 查询ADC状态
                uint32_t state = HAL_ADC_GetState(&hadc1);
                if (( state & HAL_ADC_STATE_REG_EOC) == HAL_ADC_STATE_REG_EOC)
                {
                        // 获取ADC转换结果
                        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printf("adc value:%f \r\n",value/4096.0*3.3);
                }
                else
                {
                        printf("adc state %d \r\n",state);
                }
                // 关闭ADC
                HAL_ADC_Stop(&hadc1);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楼主:
效果验证

楼主:
单通道轮询 在转换时会阻塞直到转换完成。

楼主:
单通道中断

第一步:配置上:在“单通道轮询”实现配置基础上再打开ADC全局中断。

楼主:
第三步:串口重定向,在us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
// 需要调用stdio.h文件
#include <stdio.h>
//取消ARM的半主机工作模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第四步:编写 main.c 代码

生成后查看代码,在stm32f1xx_it.c文件中有 ADC1通道2的中断函数ADC1_2_IRQHandler,这个中断函数又调用了HAL_ADC_IRQHandler(&hadc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ADC1 and ADC2 global interrupts.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ADC1_2_IRQn 0 */
  HAL_ADC_IRQHandler(&hadc1);
  /* USER CODE BEGIN ADC1_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ADC1_2_IRQn 1 */
}

楼主:
在HAL_ADC_IRQHandler(&hadc1);函数在stm32f1xx_hal_adc.c中,这个函数考虑了很多情况,其中调用了HAL_ADC_ConvCpltCallback(hadc);,还是在同一个文件中,这是一个弱函数。根据翻译,很好理解,我们直接重新定义这个方法即可。

楼主:
/**
  * @brief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  hadc: ADC handle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adc);
  /* NOTE :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function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must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PFP */
// 重定义ADC转换完成回调函数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 == &hadc1)
        {
                uint16_t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printf("refresh adc value:%f \r\n", adc_value/4096.0*3.3);
                // 重新开启ADC中断
                HAL_ADC_Start_IT(&hadc1);
        }
}
/* USER CODE END PFP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开启ADC中断
        HAL_ADC_Start_IT(&hadc1);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效果和轮询的一样,不过这个会一直执行,而且很快

实际上,这里设置的是单次转换,所以中断只会触发一次,需要再次使用HAL_ADC_Start_IT开启中断。如果需要实时的转换,可以将转换设为连续模式,这样的话ADC转换器便会实时的持续的进行转换,那将是非常消耗CPU的,以至于main将不能正常执行(采样时间太短的话)。

楼主:
开启中断后,一般需要实现HAL_ADC_ConvCpltCallback函数,在callback中GetValue,也可以在程序其他地方像轮询那样先判断ADC状态,再GetValue。

楼主:
3.3. 多通道轮询

第一步:ADC配置
多通道时扫描模式会自动打开。要开启“Dis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楼主:
第四步:编写 main.c 代码

楼主: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const uint8_t kNbrOfPin = 3;
  while (1)
  {
        for(int i = 0; i < kNbrOfPin; i++)
        {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100);
                float value = 0;
                uint32_t state = HAL_ADC_GetState(&hadc1);
                if (( state & HAL_ADC_STATE_REG_EOC) == HAL_ADC_STATE_REG_EOC)
                {
                        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printf("adc value [%d]:%f\r\n", i,value/4096.0*3.3);
                }
                else
                {
                        printf("adc state[%d]:%d\r\n", i, state);
                }
        }
        HAL_ADC_Stop(&hadc1);
        HAL_Delay(2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楼主:
DMA模式
第一步:ADC配置

楼主:
第二步:点击生成代码
第三步:串口重定向,在usart.c中添加如下代码、
// 需要调用stdio.h文件
#include <stdio.h>
//取消ARM的半主机工作模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第四步:编写 main.c 代码
/* USER CODE BEGIN PFP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 == &hadc1)
        {
                // 使用DMA其实也会运行到这里,也可以将结果在这里输出。
                // 当然此函数也可以不写。
        }
}
/* USER CODE END PFP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value[3] = {0};
  /* USER CODE END 1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 enable DMA通道
        // 参数:ADC1、目标缓冲区地址、从ADC外围设备传输到内存的数据长度
        /*
         * 此处有个大坑,经过测试,DMA中断非常容易进(具体的不知道)
         *
         * 如果ADC采样周期短的话,一直在执行中断,
         * 导致无法执行主程序,因此会卡死在这个函数里面出不去。
         *
         * 因此,ADC的采用周期需要长一点。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_value, 3);

  while (1)
  {
        printf("-------------------- \r\n");
        printf("adc value[0]:%f \r\n", adc_value[0]/4096.0*3.3);
        printf("adc value[1]:%f \r\n", adc_value[1]/4096.0*3.3);
        printf("adc value[2]:%f \r\n", adc_value[2]/4096.0*3.3);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注意
用到 DMA 的外设,MX_DMA_Init(); 一定要在外设初始化前面,比如这里的 MX_ADC1_Init(); 。

楼主:
多通道DMA和单通道DMA配置基本相同,只需注意存储AD转换结果的数组,如果有两个通道,数组长度为2,则每个通道的值分别对应数组的每一位;如果数组长度为2的整数倍,如10,则数组内[0] [2] [4] [6] [8]的值对应其中一个通道的AD值,即存储了连续采集5次的AD值,这样可以用多个AD值求平均值。

网友A(2024-10-2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B: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C: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D: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E: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F: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G: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H: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I: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J: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