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引脚图及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22-11-23):
一、LM331是什么功能的芯片?

LM331 是一款性价比高、外围电路简单、单电源供电、低功耗的精密电压/频率转换器集成电路。LM331具有100dB的宽动态范围,工作频率低至0.1Hz,线性度好,数字分辨率高达12 位。

LM331 的输出驱动器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通过选择逻辑电流和外接电阻可以灵活改变输出脉冲的逻辑电平,以适应TTL、DTL、CMOS等不同的逻辑电路。

LM331可以工作在 4.0V 和 40V 之间,输出可以高达 40V,并且可以防止 VCC 短路。

LM331芯片图片

二、LM331引脚图及功能
LM331引脚图及功能

LM331引脚图及功能

LM331引脚图及功能

三、LM331 CAD模型
1、LM331 引脚图
LM331 引脚图

2、LM331 封装尺寸
LM331 封装尺寸

3、LM331 3D模型
LM331 3D模型

四、LM331 参数特征
  • 保证线性度 0.01% max
  • 提高现有电压频率转换应用的性能
  • 拆分或单电源操作
  • 采用单 5V 电源供电
  • 与所有逻辑形式兼容的脉冲输出
  • 出色的温度稳定性:+50 ppm/°C(最大值)
  • 低功耗:5V 时典型值为 15 mW
  • 宽动态范围,在 10 kHz 满量程频率下最小为 100 dB
  • 满量程频率范围宽:1 Hz 至 100 kHz
  • 低成本
五、LM331 内部框图

LM331内部电路组成由输入比较器、定时比较器、RS触发器、输出驱动管、复位晶体管、带隙基准电路、精密电流源电路、电流开关、输出保护管等组成。

驱动管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因此可以通过选择逻辑电流和外接电阻灵活改变输出脉冲的逻辑电平,以适应TTL、DTL、CMOS等不同的逻辑电路。

LM331可使用双电源或单电源,可工作在4.0~40V之间,输出可高达40V,并能防止Vcc短路。

LM331 内部框图

六、LM331 电路讲解-LM331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LM331频率电压转换的电路如下图,其中CIN为滤波电容,大小一般为0.1μF。为了提高转换精度,RIN的大小一般为100 kΩ。

所有器件都应尽量使用具有高温稳定性的材料,例如金属膜电阻。电容最好选用NPO陶瓷、聚苯乙烯、聚四氟乙烯或聚丙烯等材料。引脚 2 可以串联一个固定电阻和一个可调电阻来调节由 Rt、Ct 和 RL 引起的误差。将一个 47Ω 电阻和一个 1μF 电容串联到地可以提高线性度。虽然 CL 的大小不会直接影响转换结果,应尽量选用漏电流小的电容。

R1 和 R2 用于调整零输出。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的关系为:

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公式

LM331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LM331 的输出驱动器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通过选择逻辑电流和外接电阻可以灵活改变输出脉冲的逻辑电平,以适应TTL、DTL、CMOS等不同的逻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