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常用的输入滤波方法

楼主(2022-11-23):
一、限幅滤波法/程序判断滤波法

    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缺点: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

    二、中位值滤波法

    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三、算术平均滤波法

    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优点: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缺点: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比较浪费RAM

    四、递推平均滤波法/滑动平均滤波法

    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比较浪费RAM

    五、中位值平均滤波法/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值和一个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N值的选取:3~14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缺点: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比较浪费RAM

    六、幅平均滤波法

    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缺点:比较浪费RAM

    七、一阶滞后滤波法

    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缺点: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八、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优点: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缺点: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九、消抖滤波法

    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优点: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十、限幅消抖滤波法

    方法: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先限幅,后消抖
    优点: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缺点: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楼主: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一阶惯性就非常不错,但一般人不注意采样和“运算周期”,导致效果很差!

网友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B: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E: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