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2调试下载器的连接方法

楼主:
硬件电路 在网上购买了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开发板,由于手头上没有官方的STM32调试器,所以也同时购买了一个便宜的st-link v2下载调试器

楼主(2022-11-23):
这种下载器和STM32的最小系统板之间完成调试通信需要连接四根线,连接图如下所示

楼主:
其实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方向问题,这种插针座都是有一个缺口的,缺口的方向一定要和图中所示的方向一致再接线才是正确的接线方式,如果接线接错了,在程序下载调试的时候是一定会报错的。
另外一点是这样四根线连接的调试器是不具备开发板供电功能的,所以说还需要给最小系统板单独的供电电源。

楼主:
软件配置

在完成了正确的接线并且检查无误之后,就可以进入IDE进行管脚配置了,笔者这里使用的stm32官方的集成开发环境STM32 Cube IDE。

楼主:
由于我们的调试需要占用stm32单片机的三个管脚,因此需要进行配置,配置图如下

楼主:
可见,对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而言,需要分别设置PB3、PA14、PA13引脚为图中所示的状态。

楼主:
也有简单方法,就是在stm32Cube Ide或者stm32CubeMX之中,在左侧的选项卡中选择System Core选项:

楼主:
接下来选择SYS选项

楼主:
在出现的设置窗口之中设置Debug为Trace Asynchronous Sw这样调试管脚的配置就会自动完成了,保存这样的管脚配置并且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就完成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