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LINK引脚定义和接法

楼主(2022-11-23):
1.如下图为STLINK实物图引脚定义
有一点需要注意,其实20pin下面一排,除了2脚是TVCC,其他脚都是GND。
使用SW接法只需要四根线:
1:3.3V
7:SWIO
9:SWCLK
20:GND

楼主:
2.可以看一下标准的JTAG下载口

楼主:
通过比较STLINK和JTAG可以看到,他们的区别就是19脚,一个是VDD,一个是NC。STLINK的VDD可以单独给单片机供电使用,这样下载程序的时候电路板不需要接外部电源了,但是需要考虑负载以及VDD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