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32核心板怎么样使用stlink

楼主(2022-11-23):
32核心板怎么样使用stlink_带串口和STLINK下载的STM32F103C8T6核心板制作(原理图+pcb)模块描述:
  3D视图展示

楼主:
规范丝印设计

楼主:
规整红面设计

楼主:
布局合理蓝面设计

楼主:
规范原理图设计

楼主:
设计主控系统时考虑了后续的调试与资源分配问题。采用一个复位电路,在系统处于错误操作时可以使用该电路重置系统内核运行程序,有助于系统正常运行。采用AMS1117线性电源芯片设计主控模块的DC-DC电源,主要作用是将5V总电源进行3.3V降压操作,以便提供STM32单片机芯片的核心电源。设计时还加入了3.3V电源提示的LED灯,有利于后期调试。采用五口排针设计的SWD调试编程接口,简单设计有利于缩减电路模块体积,同时SWD模式在高速下比JTAG等其他模式都可靠。采用CH340芯片设计成串口一键下载电路,增加一种便捷的下载方式,后期的调试也可以使用串口窗口观察数据的实时变化,极大的方便软件设计与硬件调试。

楼主:
使用一个NPN三极管和一个PNP三极管构成一个逻辑电路配合CH340控制BOOT0和RESET的模式状态,开始时DRT为高电平,RTS为低电平,NPN管正向导通,所以RESET为低电平;PNP导通,所以BOOT0为高电平,根据下列图表可知此时单片机启动串口进入下载模式。在下载完毕后通过软件控制RTS为高电平,DTR为低电平。此时NPN管不导通,RESET为高电平,BOOT0为低电平。此时执行用户闪存。总的下载流程为存储程序后使程序运行与加载。采用两排二十口排针连接芯片的大部分引脚,极大方便后期模块的连接控制。采用八口排针作为屏幕显示的预设,这样设计OLDED/TET两种屏幕显示排口,有利于减少电路设计体积同时丰富屏幕资源的选择。

楼主:
使用CH340G需将蓝面晶振电路焊接完成,使用CH340C无需焊接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