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解决stm32 IAP程序跳转后串口不能发送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问题描述

在stm32上实现了IAP功能,当IAP程序与APP程序都使用Keil编译工具进行编译链接时,APP程序能够正常工作。但是IAP程序使用Keil编译,APP程序使用gcc-arm-none-eabi交叉编译工具链进行编译时,下载下去后GPIO能正常工作,但是串口发送时总是卡在这一句:

void USART3_putchar(char data)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卡在这里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16_t)data);
}

楼主:
解决办法

在APP串口初始化开始前先DeInit一次,将串口恢复到默认的状态,然后再进行初始化。不管IAP程序对串口做了什么设置,都不会影响到APP的设置。

楼主: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 unsigned in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3);        //在这里增加

    // USAR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USART3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USART3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3,&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TX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楼主:
编译下载后运行,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