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能承受2W功率吗?

楼主(2022-11-23):
12V转5V,电流大概在300ma不到,打算加个散热片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住,只需要承受几分钟演示就好,懒得再买器件来弄了,如果实在不行再换DCDC

                  tyw  注

网友A(点评):
大封装,大散热片

网友B:
我认为加个大点儿散热片能行……

网友C:
一个手机充电器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D:
12v输入串一个电阻吧
300ma 电阻压降4v
电阻选10-15欧

网友E:
理论上2W肯定可以的

网友F:
加个散热风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处理好散热就行

楼主:
贴了个散热片之后就可以了,发热不算特别严重

网友H:
贴了个散热片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I:
散热须够大

网友J:
2W发热挺厉害的扛不住  加散热片也非常热的 还是用DCDC降压或者DCDC+LDO

网友K:

手册上写的是可以的,那就可以。

网友L(点评):
看封装,且需要加散热片吧。

网友M:

楼上说的输入端加一个分压电阻可行,不要考虑直接承受2W功率情况

网友L(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保证1117有3V的压降即可。

网友N:
要这么追牛角尖么,换7805很难么,碰上不知名国产1117直接糊了

网友O:
TO220+散热片,应该能抗一段时间,试试看吧,散热片弄好一点的

网友P:

压差有点大,加散热,保险再搞个风扇吹,不长期应该是没得问题,可以试一下呗;1117好像也有500mA或者1A的样子

网友Q: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LDO的效率极低,要输出2W的功率话,发热很严重,你得算一下温升,然后背个大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