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给介绍一下,射极跟随器在实际电路中的怎么使用?

楼主(2022-11-23):
射极跟随器原理如图。在实际电路中咋使用?

网友A(点评):
是咨询运放跟随器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类似的,有没有实际的图给看看

网友B:
你的图设计不合理,Re太大了,会导致负半波失真。稍微大点功率都不会这么用,一般是推挽结构,上下各是一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B:
要么减少Re,要么不要用电容隔开,去掉电容和Re,RL直接连接在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减少Re,要么不要用电容隔开,去掉电容和Re,RL直接连接在射极。

大佬,能不能给一个实际使用没问题的图,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随便下一个音频功放的IC,看看里面的电路,输出级就有射极跟随输出。比如LM3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随便下一个音频功放的IC,看看里面的电路,输出级就有射极跟随输出。比如LM386。 ...

好的,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D:
我的几点建议,仅供楼主参考哈
1.如果能进行软件仿真的,先在软件上仿真一下
2.要搭建硬件电路,实际测试一下。现在电子元件也不贵,万用表,示波器啥的也不贵
3.对于放大电路,首先要进行直流工作点分析,看其工作点是否合适。在进行交流动态分析,看其信号有无失真等等。
如果楼主是新手,建议先读读《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这本书,会有所帮助的

网友E:
《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 黑田彻《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铃木雅臣

可在网上找找上面这几本书,对新手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