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国产MCU之光 第34期: 新定义NBK-RD8x3x 核心板 + NBK-EBS001触控板测评记

楼主(2022-11-23):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排名不分先后。详细测评描述、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测评一、
1、外观新定义
2、官网新定义
3、工具新定义
4、开发新定义

新定义触控开发板的开机动画展示及LED数码管显示按键值。
LED在实际使用中除了当做状态显示,还可以充当动画效果,当触控方案应用在实际情况中时,除了亮灯显示实际操作结果,还可能需要一些简单的动画效果。例如开机时的流水灯进行简单的人家交互。如果触控滑轮运用在温控应用中,几颗LED可能并不能向用户展示实际的滑轮数值,此时可以添加数码管等显示具体数值。基于上述原因,进行一个简单的开机动画展示,同时也可以让用户进行设备自检(有无LED损坏),同时滚轮的数值通过数码管显示,便于更为精确的控制。

  • 测评二、
对于新定义NBK-RD8x3x 开发板来讲,所配置的NBK-EBS001 触控板无疑是其出彩的亮点之一,掌握好它的应用则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其性能及程序,特为它添加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

前面介绍了双色OLED屏的驱动,这次以一种0.96寸LCD屏的显示驱动,其显示分辨率为160*80。
该显示屏以SPI方式,本打算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Arduio接口来连接,无奈在SPI接口部位并没有提供VCC,只好以飞线的方式来连接,。

该播放器是由MDM_2802屏、MP3模块、触摸按键、喇叭及开发板所构成。
通过触摸按键可循环以轮回的方式来选择播放歌曲,并通过串口来控制MP3模块来播放指定的歌曲。

为了充分利用新定义MCU开发板的资源,尤其是发挥触控板的特色而制作了该触控式MP3播放器。
它通过滑条来控制音量,以滑环来选择乐曲,以触控键来改变播放。此外,为了能更显示出歌曲名称,还为它配置了0.96寸的OLED屏。MP3播放模块则是由UART1来控制。

BMP085是一款数字式温度大气压传感器,并以I2C方式工作,相对于I2C方式工作的OLED屏,它不仅使用输出模式输出,还用到输入模式。

前面介绍的温度大气压传感器相近,光照强度传感器BH1750也是一种I2C接口的器件。
除了具体的功能处理不同外,其它的基本差不多。

  • 测评三:
免按RST一键烧录功能:
使用开发板调试的时候经常要烧录验证,不断的按rst键非常影响效率,于是想着看能不能不按rst键自动进入复位然后自动下载

  • 测评四:
新定义 NBK-RD8x3x 核心开发板采用新定义增强型的高速 1T 8051 内核工业
级集成触控按键功能的 Flash 微控制器 的RD8T36P48RJ大资源系列MCU,32MHz主频,64K Flash ,8K SRAM。
新定义 NBK-EBS001 TK 扩展板集成触控按键,滑条,滑轮三种按键类型的评
估板。配合 NBK-RD8x3x 核心开发板使用。
套件用于进行触摸评估与开发。
拿到板子之后我们先从资料,开发板资源,Demo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体验。

总结
1.仿真环境搭建比较简单,熟悉MDK的话会感觉很熟悉与STM32等开发无异。
2.仿真操作速度也还可以,延迟不大。
3.支持7各可用的断点
4.其他断点,查看外设寄存器等仿真操作等都没问题。
5.注意仿真时不能先接USB1外部供电,否则不能下载程序正确仿真。
但是触摸板又需要USB1的5V的供电,可以先断开USB1外部供电,进入下载程序进入仿真再插入USB1。这里官方可以优化下,避免这么繁琐的操作。

总结
1.使用EasyCodeCube可以快速创建配置工程模板,方便开发,支持外设参数设置,引脚配置等。
2.GUI好友很多地方有待优化,比如显示不全,比如布局结构不是很协调等

  • 测评五:

上篇零代码体验了NBK-RD8x3x开发套件的触控效果,此次在新定义提供的demo中,直接采用Keil工具编写自己代码。官方提供的“易码魔盒”其实类似STM32的“STM32CubeMX”,图形界面配置,导出即可得到设计的源码工程。

  • 测评六:

用易码魔盒创建了一个工程,点亮一个LED灯。

用易码魔盒生成了一个模板,用定时器0中断定时使LED灯闪烁。

捣鼓了一下PWM,用STC板子做示波器测量波形。

  • 测评七:
1、整体
2、核心开发板
3、触控评估板
4、背面
5、两板合体
6、RD Link Pro
7、硬件功能模块了解
8、通电测试

玩板子的最大乐趣,在于点灯。板子到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点灯。

  • 测评八:
本次主要阐述一下程序的下载方法。

本文主要和大家探讨下,新定义的开发板如何驱动1.8寸TFT。

  • 测评九:

新定义单片机,支持类似于STM32CubeMX的开发软件,可以支持图形化的配置。

  • 测评十:

  • 测评十一:

  • 测评十二:

  • 开发板的自我介绍:
一、NBK-RD8x3x核心开发板,我长这样:
做个自我介绍:
新定义NBK-RD8x3x核心开发板用于新定义大资源系列MCU的测试评估,适用于RD8T3x/8G3x系列MCU的功能评估和应用开发。
1) 采用RD8T36P48(规格书下载)大资源系列MCU,32MHz 主频,64K Flash ,8K SRAM
2) 支持ISP程序烧录,1组USB接口,可连接电脑进行程序下载
3) 支持Arduino接口,可以对接不同的扩展板使用

二、NBK-EBS001触控评估板,我长这样:
做个自我介绍:
新定义NBK-EBS001 触控评估板集成触控按键,滑条,滑轮三种按键类型的评估板,我需要配合NBK-RD8x3x核心开发板使用。
1) 1个触控按键(Key1)
2) 1组滑条,30档位(S1)
3) 1组滑轮,100档位(W1)

触控评估板使用说明:
1)单击功能:单击Key1可以切换滑轮上LED的显示形式:LED跟随手指显示,或按比例滑轮递增/递减点灯
2)长按功能:长按Key1按键,控制LED灯开关(上电默认亮度为0,先滑动滑条调节亮度再滑动滑轮即可)
3)滑条功能:滑动滑条可以调节滑条上LED灯的亮度,并且按比例滑条递增/递减点灯
4)滑轮 功能:滑动滑轮可以调节滑轮灯跟随手指移动或者按比例递增/递减亮灯

网友A:
看着感觉还不错啊,现在触控貌似是mcu的标配了,确实需要很方便。

网友B:
有种星际流水灯的感觉,挺不错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