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HC32L130/HC32L136系列MCU用户手册

楼主(2022-11-23):
HC32L130/HC32L136系列是一款旨在延长便携式测量系统的电池使用寿命的超低功耗、宽电压工作范围的MCU。集成12位1Msps高精度SARADC,以及集成了比较器、运放、内置高性能PWM定时器、LCD显示、多路UART、SPI、I2C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内建AES、TRNG等信息安全模块,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和超低功耗的特点。本产品内核采用Cortex-M0+内核,配合成熟的KEIL&IAR调试开发软件,支持C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超低功耗MCU典型应用
-智能仪表
-传感器应用,物联网应用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火警探头,智能门锁,无线监控等智能传感器应用
-各种对于电池供电和对于功耗苛求的便携式设备等

1、系统结构
1.1 概述
本产品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2 个 AHB 总线 Master:
– Cortex-M0+
– DMA 控制器
●4 个 AHB 总线 Slaves:
– FLASH 存储器
– SRAM 存储器
– AHB0,AHB to APB Bridge,包含所有 APB 接口外设
– AHB1,包含所有 AHB 接口外设
整个系统总线结构采用多层次 AHB-lite 总线互连实现。如下图所示:

1.2 系统地址划分
整个 HC32L130/HC32L136 系列系统的地址区域划分,如下图所示:

2、工作模式
本产品的电源管理模块负责管理本产品各种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以及控制各工作模式下的各功能模块的工作状态。本产品的工作电压(VCC)为 1.8 ~ 5.5V。
本产品有如下几个工作模式:
1) 运行模式:CPU 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2) 休眠模式:CPU 停止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3) 深度休眠模式: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停止运行。
从运行模式,通过执行软件程序,可进入其他低功耗模式。从其他各种低功耗模式,通过中断触发,可回到运行模式。

2.1 运行模式
本产品运行模式(Active Mode):
在系统在电源上电复位后,或从各低功耗唤醒后,微控制器 MCU 处于运行状态。当CPU 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耗模式来节能,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能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运行模式(Active Mode)
Cortex-M0+SWDXTH
FLASHUARTO-1RCH
RAMSP10-1PLL
DMAC12C0-1ADC
TIMO-3CRCRNG
TIM4-6AESOP AO-2
HD1VXTLRESET
LPUARTO-1RCLPOR/BOR
LPTIMRTCLVD
PCNTLCDVCO-1
GPIOCLKTRIMWDT

2.2 休眠模式
本产品休眠模式(Sleep Mode)
使用 WFI 指令可以进入休眠模式,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但时钟模块、系统时
钟、NVIC 中断处理以及周边的功能模块仍都可以工作。
系统进入休眠状态,不会改变端口状态,在进入休眠前根据需要更改 IO 的状态为休眠
下的状态。
- 如何进入休眠模式:
通过执行 WFI 指令进入休眠状态。根据 Cortex-M0+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SLEEPONEXIT 位的值,有两种选项可用于选择休眠模式进入机制:
SLEEP-NOW:如果 SLEEPONEXIT 位被清除,当 WFI 或 WFE 被执行时,微控制器立即进入休眠模式。
SLEEP-ON-EXIT:如果 SLEEPONEXIT 位被置位,系统从最低优先级的中断处理程序中退出时,微控制器就立即进入休眠模式。
- 如何退出休眠模式:
如果执行 WFI 指令进入休眠模式,任意一个高优先级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响应的外设中断都能将系统从休眠模式唤醒。

使用注意:
1) SLEEP-ON-EXIT 该位置 1,执行完中断自动进入 sleep,程序不需要写 __wfi();
2) SLEEP-ON-EXIT 该位清 0,main()执行 __wfi() 后进入 sleeping,中断触发且执行完中断程序返回 main() 后,执行 WFI 指令后进入 sleeping。等待后续中断触发。
3) SLEEP-ON-EXIT 位不影响 __wfi() 指令的执行。SLEEP-ON-EXIT =0:main() 执行wfi() 后进入 sleeping,中断触发且执行完中断程序返回 main() 后,继续往下执行;
4) 若在中断中进入 sleep,只有优先级高于此中断的中断才能唤醒,先执行高优先级,再执行低优先级;优先级低于或等于此中断的中断不能唤醒。

网友A:
智能城市怎么理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网友A:
怎样的城市才算得上是智能城市了

网友B:
HC32L130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C:
这个功耗最低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D:
华大HC32L的低功耗性能

网友E:
华大HC32单片机F系列和L系列到底区别有多大?

网友F:
主要是得价格怎么样

网友G:
HC32L130单片机内部到底有几个定时器?

网友H:
HC32L136系列单片机有哪些外设接口模块

网友I:
一是加个,而是供货周期。

网友J:
HC32L130与HC32L136区别是什么

网友K(2024-04-28):
小华单片机代理,1595513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