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在非额定电压下容值的变化

楼主(2022-11-23):
大家好。
问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10uF/16V的电容,用在5V的电路中,电容量怎么计算。还是10uF么。实际使用电低于额定电压的,电容值有什么影响,计算电容时该怎么计算

电容量应该不变的。

网友A:
坛友是想了解电容在电路当中该如何选择吗?

网友B:
电解电容的容量本来误差都比较大通常在+、- 20%。而且,电解电容容量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更大,甚至达30~40%。相反,比较而言,其容量随电压而改变反而可以忽略不计。
通常,电解电容工作小于额定电压下容量会变小一点。温度增加,电解电容容量会增加,漏电也增加。还有存放比较长久,比如,2~3年或更长时间的电解电容的容量会减小,漏电增加。按正确极性加直流电压工作,容量会有所恢复,漏电也可减小。

网友C:
只要在耐压范围内,容量跟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D:
特指哪种类型电容?

网友E:
MLCC 等效容量与直流偏压强相关,规格内应用,容量衰减可达80%,

网友F:
通常陶瓷电容的规格书中,容量都是施加1V电压时的数据。当电容两端施加的电压加大,电容容量会减小。一般厂家的规格书都不会有这个电容减小的曲线。但是你可以去看murata(村田)的电容手册(或者到官网在线查看),上面有很详细的电容曲线。

网友:
创意就是这样产生的,让一知半解的人去开拓,才没有缚手缚脚的制约。

网友G:
MLCC的话需要看手册上的曲线

网友H:
曾经在网上一个手绘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看到作者写着“只能使用薄膜电容,严禁使用瓷片电容”,我能感觉到作者写这话的时候心里在滴血,很显然就是这个问题,x7r、y5v的容量随着两端电压的增大而快速下降。

网友I:
10uF 50V 0805 X5R 电容

网友J:
这个去官网查,都有对应的曲线,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施加电压

网友K:
不要被电容容量给吓得,10uf ,50V 1206的mlcc电容,用在开关电源的低压侧,滤波。容量1/10就够了。
这是470uf的电解电容:
这是5个10uf的mlcc的波纹

测试电源是一个被我强行改了启动电阻的电容,220V转5V充电器。供电30V转5V,超级大波纹。

50uf,实测40多uf,波纹峰峰值还有优势

网友K:
带的是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