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串口调试工具——虚拟串口软件的使用

楼主(2022-11-23):
在编写串口上位机时,需要进行调试。一种方式是与下位机进行通信进行测试;另一种方式是借助虚拟串口软件来进行测试。
ModbusPoll软件主要用于仿真Modbus主站或Modbus客户端
ModbusSlave软件主要用于仿真Modbus从站或Modbus服务器
而VSPD全称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是用来给电脑创建虚拟串口使用的。
虚拟串口软件是一种模拟物理串行接口的软件,它完全复制了硬件 COM 接口的功能,并且将被操作系统和串行应用程序识别为真实端口。
常用的虚拟串口软件有: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VSPD)、Virtual Serial Port、Free Virtual Serial Ports等。
2.1 添加端口
怎么使用呢?
首先我们的需求是什么,需求是添加虚拟端口;
这里虚拟端口不像物理端口一样,物理端口是设备通过usb等接口插入电脑中,电脑分配给这个设备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编写的或使用的串口工具,需要设置成电脑分配给这个设备的端口,这样,我们编写的串口工具或使用的串口工具就可以和这个设备进行通信了。
但是这里,我们没有这个设备,所以,一个端口是不可以的,这样端口会被占用,导致我们编写的串口工具和串口调试助手有一个不能用,于是,这里需要一对端口,就好比各种连接线的公投和母头一样。如下图所示,1是用来添加端口的,添加的是2这一对端口,后期我们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我们编写的串口工具时,就可以将端口分别设置成CMO2和COM3。
点击Add pair后,会将COM2和COM3 添加进左侧虚拟端口中,同时,会自动再生成一对端口,等待添加。
COM口对是互通的,开发的时候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实现很多 需求。
例如我用上面的软件打开COM2发送数据,在软件中打开COM3口去接收数据,这样互不干扰。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虚拟后的端口在删除前会一直存在,如果想删除点击删除按钮。也可以一次性重置所有虚拟端口。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需要安装相关的驱动的吗?

网友B:
虚拟串口如果不开软件,会卡死程序的。

网友C:
这个内部是怎么一个原理?波特率好像不起作用的

网友D:
这个mm32也有虚拟串口的吗?

网友E:
这个mm32的usb可以用于串口使用的吗?

网友F:
mm32的usb也可以使用虚拟串口软件吗?

网友G:
虚拟串口和实际物理串口哪种通讯的阻塞更小一点啊

网友H:
虚拟串口的原理是什么呢 把哪个通讯的部件给虚拟化呢了

网友I:
有时,我们仅作用调试PC上的软件工具,这时用虚拟串口就会比较方便,比如安装VSPD工具等

网友J:
在一些主要应用在工业现场,如PLC远程升级、Modbus远程控制等,要想实现UART转TCP,需要用到的插件是Virtual Serial Port ActiveX

网友K:
进行嵌入式开发过程中,有时需要嵌入式设备与PC进行通信,这时大家一般采用USB转TTL调试工具将PC与嵌入式设备进行连接

网友L:
我们常用的虚拟串口软件都有哪些 呀 都是付费使用的妈

网友M:
这个工具就是在仿真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N(2022-12-23):
楼主这个就是虚拟串口软件,进行相关仿真测试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O:
这个虚拟串口是否需要驱动才能传输数据?

网友P:
虚拟串口不是很好用。

网友Q:
不建议开启虚拟串口的。

网友R(2023-02-02):
如何和上位机进行连接,需不需要用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S:
zlvicom怎样设置虚拟串口

网友T:
虚拟串口软件,最多能支持多少个DTU同时上线?

网友U:
怎样用虚拟串口仿真调试mm32的串口

网友V:
proteus中虚拟串行口怎么调试

网友W:
哪个串口调试助手支持虚拟端口?

网友X:
虚拟串口软件怎么新建虚拟串口

网友Y:
如何进行win8的蓝牙虚拟串口设置

网友Z:
虚拟串口驱动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AA:
虚拟串口只有仿真的时候能用,或者写软件的时候可以用用。